[維修實例] FUJIMARU PLTV-3250 黑白畫面鬼影

楼主(2015-02-23):
FUJIMARU PLTV-3250

黑白畫面鬼影

裡面的基板

因為之前修過同樣的問題,所以知道是這個零件

從調諧器出來的影像訊號,很正常

經過之後,明顯的訊號變得不一樣

我都是這樣來再一次確認是不是這個零件故障
實際上當然是用手把兩支腳靠著,看畫面是否正常,
因為要拍照沒有手啦~

確定是這個零件故障,當然就更換了

更換之後的訊號測起來就正常多了

畫面正常了

後記。。。
這是這廠牌32吋的故障零件,
相同廠牌的另一37吋的相同故障畫面,也會故障這個零件,但比較少,
都是故障下圖紅框內的零件,再這32吋的沒有用到這個零件,
下次遇到再拍給各位的囉~

网友:
恭喜gimida大完修 果然經驗是很重要的

网友:
感謝gimida大的重點分析.恭喜完修

网友:
感恩詳細維修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解說!

网友:
經驗是重要的恭喜完修

网友:
確實是有內涵的!

网友:
新年快樂..
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分享 ! 相當實用的經驗。學習了。

网友:
恭喜完修及經驗分享...

网友:
這批過一年都會黑白畫面,感謝分享如此寶貴經驗^^

网友:
謝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謝謝維修經驗分享....這台好像是VITO 37吋和32吋 C3703 C3203 相同AD板的說 但好拆多了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謝謝

网友:
超應謝分享...以前好像有處理過一台,
當時不懂,最後是找到拆機板換掉....現在懂了..
感謝..感謝..

网友(2015-10-07):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您分享維修的經驗,謝謝

网友(2017-04-01):
謝謝把這麼寶貴的經驗分享!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不容易找到的故障點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分享...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