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捷元自有品牌TV組合音響

楼主(2015-02-23):
因緣際會,有一台捷元自有品牌"TV組合音響",品質實在不佳,因為有FPV的需求想說拿來開刀廢物利用
主機板MI1389DE查了一下應該是專門拿來用當DVD播放機的
因為大部分功能我都不需要,所以一路拆,到了這塊看來應該是提供電視,收音機的板子,AV輸入也在這塊上面
透過這塊板子的AV IN可以正常顯示到畫面,但想把這塊板子也卸下,若直接連接監視鏡頭卻無畫面,
查看背後在AV IV 的中央接點與G之間有一個221的電阻跟一個應該是電容的東西
有試著用電阻及電容這樣並接過,但還是呈現沒畫面的藍屏,請教各位先進大大,是否一定要接這塊板子才行

小版背面

小版背面

网友:
這篇有點版務紊亂  我在此交代一下  以免其他人又要舉發
這發文雖然是跟音響只有一點點P文字關係  基本上無關聯
原發版面版主既然轉過來  我就收下  不再轉其它版面  (不想繼續殘害發文人的心靈 哈)
--------------------------------------------

1. AV輸入也在這塊上面
    透過這塊板子的AV IN可以正常顯示到畫面

2.把這塊板子也卸下,若直接連接監視鏡頭卻無畫面

==> 你先試著這塊AV輸入板子直接連接監視鏡頭  還是無畫面嗎?

网友:
用我的笨邏輯觀念來解釋:

AV影像訊號不是要經GPU處理顯像?

從板子上猜測右邊那塊輸入板來看,訊號就直接送入左邊有處理器的板子,
所所以應和樓主指出的電阻和電容無關,這兩個元件應只是做阻抗匹配的元件。

网友A:
在我看來........右邊那塊是個RCA介面板+收音機功能的組合,影像必須和左邊的匹配才行....

楼主:
首先,先跟版大及PO之前的版大說聲抱歉,老實說我自己也搞不是很清楚該PO在哪裡,要是有DIY惡搞版應該就適合
然後,感謝其他兩位的回覆,應該是我PO文時,頭腦跟語意都不清
左側那塊大版子是所有的核心,可以連接CD,USB等然後播放到螢幕,右邊那塊則是負責將收音機,電視訊號送到左邊這塊主版來
同時右邊這塊板子也有AV輸出及輸入的端子,而我只需要AV輸入這部分,把監視鏡頭的影像透過AV顯示到螢幕
所以同時跟SIMON1016及wooden兩位大大解釋,右邊版子目前就只剩wooden大大畫紅圈的那條排線跟箭頭所示的主版連接,透過右邊的AV接頭輸入則一切正常,若是將排線拿掉,改由自己將監視鏡頭的AV線,照著右邊版上的VI及G對應到主版上的位置點直接相連,畫面就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看來........右邊那塊是個RCA介面板+收音機功能的組合,影像必須和左邊的匹配才行.... ...

依您的看法,就是右邊這塊版是一定要留著才能有作用了,是嗎?

网友B:
你還是沒聽懂,不管是不是 AV 訊號或是監鏡頭的訊號,其實是 NTSC訊號,
都要經處理器處理再送至顯像器,右邊那塊大晶片就是影像處理器,沒有它當然就沒影像,

做一下功課,古狗一下晶片的 datasheet 就明白。

補充內容 (2015-2-24 10:01 PM):
PS. 更正"右邊那塊大晶片.." 應是"左邊那塊大晶片..."

网友:
右邊那塊是個I/O介面,輸入輸出都靠它上面的RCA介面,外加FM收音機功能....
因此你要輸入輸出影像都得靠它....

左邊那顆MT開頭的晶片你去查查就知道他的功用是幹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還是沒聽懂,不管是不是 AV 訊號或是監鏡頭的訊號,其實是 NTSC訊號,
都要經處理器處理再送至顯像器,右 ...

抱歉,右邊那塊上面的IC編號是CS2131,或許是我資質太差,找古狗也說沒有,才硬著頭皮來這裡找答案

再多問一下,他的螢幕是那種7"小小的,有可能把晶片MT提供的訊號轉到19"的液晶螢幕上面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右邊那塊上面的IC編號是CS2131,或許是我資質太差,找古狗也說沒有,才硬著頭皮來這裡找答案

再多 ...

是左邊那顆,
a471 大不是指明要查 MT 那顆嗎?

楼主:
wooden大大,其實我一開始的邏輯用得跟你是一樣的,只是一直執著在注意排線兩端的VI及G的位置
卻沒注意到,人家雖然用的是排線,但是順序並不一定是一模一樣,所以再重新檢查一下排線的對應就解決了

排線順序並非一致

排線順序並非一致

這樣查線後,將正確的AV IN連上就成功的看到影像了

感謝樓上的幾位大大費心了

楼主:
再來就是要試驗能不能接到大一點的液晶螢幕,手上有一個19"的右下會有白色的漏光出來,可以拿來開刀

网友:
會不會是信號的接地線,,,沒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wooden大大,其實我一開始的邏輯用得跟你是一樣的,只是一直執著在注意排線兩端的VI及G的位置
卻沒注意到, ...

魔鬼往往都是藏在細節之中!!
恭喜樓主有發現細節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