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益]晶體測試器上電容後,螢幕消失且不開機

楼主(2015-02-23):
[請益]晶體測試器上電容後,螢幕消失

故障設備:晶體測試器第四版
今天有空拆故障PSU下來測試有問題的電阻與大龍炮!
想不到測完電阻悲劇發生了~

放完電還用三用電錶確認是否有電壓,換上電容後....『螢幕消失不見了!』
拔掉9V電池還是不開機,真的是晴天霹靂!
用沒幾次就上天堂了~~

請問要如何處理?!

補充內容 (2015-2-27 08:55 PM):
[已解決] ciko大回答:『主芯片內部短路』....總之~放電要完全。

网友:
送修.請收短訊.

网友A:
或許僅是9V電池電壓不足而已

請用電錶量你的電池,看看是否有9V以上

這個東東若是平時不用 or 很少使用,請一定要將電池拔掉,不然很快就會電壓不足
導致開機出現logo後就無畫面

此東東吃重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僅是9V電池電壓不足而已

請用電錶量你的電池,看看是否有9V以上

我也希望只是電壓不足~
可惜不是這問題,不使用時會拆掉電池。
也拆過三用電錶的9V來測看看~還是不開機。

今天準備寄給ciko大維修。

网友B:
放電不完全導致 .....

楼主:
什麼被打穿了!?

网友C:
請送給 ciko老師修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電不完全導致 .....

不完全?!請問如何確認放電完全?
我直接short冒火花~
用『電容放電』關鍵字查了一下論壇上的歷史文章。
ciko大的分享--高壓電容放電器
Ricky的放電裝置--電容放電裝置
千金難買早知道,先買顆水泥電阻加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送給 ciko老師修理吧~

呵~呵~(苦笑ing)
已經安心上路了~

网友A:
放完電還用三用電錶確認是否有電壓,換上電容後....『螢幕消失不見了!』
===============

請問LZ 您是怎樣放電大龍炮呢?

一般來說正確放完電後多會低於1V DC,不太可能會打穿零件

除非未完全放電! 不知你大龍炮放完電後剩下幾V DC ?

=========================

這邊提供一個很簡單有效的高容量電解電容放電方法!!!

準備一支"陽春的電烙鐵" (大賣場賣的爛電烙鐵也行)

你大龍炮可以不用拆下來,直接將"陽春的電烙鐵"的插頭對準電容的2個接點,之接給他touch約3秒
這樣電容就會完全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完電還用三用電錶確認是否有電壓,換上電容後....『螢幕消失不見了!』
===============

我是直接用一個裝銲錫廢料的金屬罐+ - 極短路>_<
放電完我還特別量測電壓,電壓也很低!!

電烙鐵短路不會產生火花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用一個裝銲錫廢料的金屬罐+ - 極短路>_<
放電完我還特別量測電壓,電壓也很低!!

電烙鐵不會有火花,放心使用

電壓不管多低多要低於 1V DC,才算放電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烙鐵不會有火花,放心使用

電壓不管多低多要低於 1V DC,才算放電OK

不會有火花!!看來要找看看故障木頭柄的烙鐵頭。
低於1V DC?我沒轉到更低的電壓檔位確認~XD

楼主:
ciko大回答:『主芯片內部短路』....總之~放電要完全。

看來要買台專用的電容表!

晶體測試器沒有任何保護機制,就讓他專心測非儲能元件就好...別太貪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ciko大回答:『主芯片內部短路』....總之~放電要完全。

看來要買台專用的電容表!

這是意外吧   可能剛好碰到不良但是可運作芯片
然後電容成為最後一根稻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意外吧   可能剛好碰到不良但是可運作芯片
然後電容成為最後一根稻草

那也太賽了~
沒關係,我已經下訂一台電容表。
這種類似套件的成品,保護機制難與量產的儀器相比擬。
該花的還是得花。

网友:
盡量用更高阻值的電阻來放電吧。我都用 Mega 歐姆以上的電阻來放電。
電解電容放電瞬間電流過大,容易讓電極膜產生化學變化,造成壽命減損。

网友E:
用短路方式放電是很不好的方式,若是高電壓大容量之下更是危險,建議用100歐+50w以上電阻作放電器放電。我之前維修的機器都是20000uf以上,電壓600DCV,絕對是需要用放電器,不怕地的人可以用短路方式試試看有甚麼後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短路方式放電是很不好的方式,若是高電壓大容量之下更是危險,建議用100歐+50w以上電阻作放電器放電。我 ...

拆下這兩顆高壓電容前,有上電測過是否正常!
不正常的就冒小火花了耶!600DCV這也太刺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