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3281TT 32吋液晶電視 有聲沒影

楼主(2015-02-24):
家中長輩的電視 看到一半 電視黑掉 但是還是有聲音,
重新開啟無效, 拆後蓋 確認  開機 電視一開始出現藍畫面,背光會閃一下 滅掉,電視只會有聲音
沒有影像, 開啟多次都是相同現象, 檢查板子及電源供應器 外觀 都沒有異狀,
電源電壓量測 : 量到23.9V , 4.8V , 3.48V 好像是正常的 ~
請問各位前輩,可能故障原因 是什麼,如果要查修要從何下手 ?

廠牌 東元

廠牌 東元

网友A:
高壓版線圈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版線圈查查吧

感謝,回家後 在量看看 ,
請問是否 如果是線圈異常  ,請問哪有在單賣線圈

還是哪邊有在賣 整塊高壓版 ??

网友:
先確定高壓版正常?露天打上高壓版號找找

网友A:
如高壓線圈編號4004露天有單顆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高壓線圈編號4004露天有單顆賣

剛剛看了先前拍的圖 線圈 好像是4004
回家後我再量看看 ,感謝~

网友B:
這台的高壓板沒記錯有用到兩款,大部份是是用黃金板,黃金板之前學姐有賣,現在不知還有沒有,您可以問一下學姐,不過還是先確定一下是否是黃金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回家後 在量看看 ,
請問是否 如果是線圈異常  ,請問哪有在單賣線圈

請問量線圈阻值都在1.43k-1.44k,只有一顆1.46k,這樣有算異常嗎???

如果算異常那請問:
露天剛剛找有4004Lxxxxxx一顆45NTD,不過後面編碼不ㄧ樣,是否能換??
露天也有人賣Vizio 高壓板,前幾碼版號相同 一片500NTD,不知 大大 是否知道可共用?

如果不算異常,那該往何處查修??? 還請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量線圈阻值都在1.43k-1.44k,只有一顆1.46k,這樣有算異常嗎???

如果算異常那請問:

線圈阻值都在1.43k-1.44k,只有一顆1.46k 應屬正常... 應該是保護線路掛點了.. 若查不出來建議買整片來換省事

网友:
一篇參考文Sampo LM-26V26液晶電視高壓板維修詢問 Inverter

网友:
有確定燈管是好的嗎?

楼主:
TO FBI-J
感謝大大熱心幫忙, 我會爬一下文看看有無方式可以確認INVERTER 故障點 ~

TO JASONCHEN 大大
我有拆起來看燈管是否有沒亮的  但結果是 每根會同時亮 及同時暗掉, 如果要確認燈管有問題是否要測試啟動電壓  ?  還是有其他確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的高壓板沒記錯有用到兩款,大部份是是用黃金板,黃金板之前學姐有賣,現在不知還有沒有,您可以問一下 ...

大大請問你指的學姊是 烏骨雞學姊嗎 ?  sorry 小弟新 來的不知道他的帳號,請問
是wish 嗎 ?  我想用傳訊息詢問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你指的學姊是 烏骨雞學姊嗎 ?  sorry 小弟新 來的不知道他的帳號,請問
是wish 嗎 ?  我想用傳 ...

學姐是烏骨雞學姊沒錯,您可以詢問看看,不過您自己要先確認一下自己的故障問題是不 出在高壓板還有板號是什麼?不然到時買來又不能用或是結果問出在別的地方,那就多花錢了
不過以您的故障情形來看很大機會出在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學姐是烏骨雞學姊沒錯,您可以詢問看看,不過您自己要先確認一下自己的故障問題是不 出在高壓板還有板號 ...

感謝 hankhu 大大,
因本身雖是電子相關科系,但對 debug 電路非專業所以直能換板先看看, 已發訊詢問學姊, 目前在學姊 的露天上面有看到 4H.V1448.291 /B1  高壓板也同步詢問當中.

网友:
請問維修進展?

网友:
直接換板比較快.現在都很便宜高壓板ng

楼主:
學姊那邊板號不同,已另找賣家,今天剛到貨,假日找時間換上看看。
高壓板已拔下,請小弟公司的人看看能否將保護電路問題解決,這塊板大大是否有經驗會掛點的地方有哪些?
可否指點一下迷津?
簡單的線圈,保險絲已量,其他的ㄧ堆電晶體,不知從何開始,,,書到用時方恨少呀。

网友:
1.43k-1.44k線圈阻值應屬正常/參考文Sampo LM-26V26液晶電視高壓板維修詢問 Invert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學姊那邊板號不同,已另找賣家,今天剛到貨,假日找時間換上看看。
高壓板已拔下,請小弟公司的人看看能 ...

上次是處理電源版/時開時不開機./電容外觀無異
拆下測量/電容變質/

网友:
如有錯誤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是處理電源版/時開時不開機./電容外觀無異
拆下測量/電容變質/

感謝大大熱心協助,更換新高壓板後已可正常收視了,目前還是想針對故障板試試維修看,我會找時間量ㄧ下電容,有更新狀況會再上線詢問。

网友:
恭喜完修/新舊版交叉比對.恨快就能找出故障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