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沒有品牌型號的平板電腦維修 PART I

楼主(2015-02-24):
這台10吋的平板電腦躺在我家應該有兩年了,當時是論壇大老送給我的,據他說是不能充電,要我直接從電池接線出來充電,過年打掃找到這台平板,就想拿來試看看能否修好?

▼這台平板我找不到廠牌,當然也沒有型號,拆開一看原來是充電的座掉了,而且還被焊了一條線。

▼這個插座一看就知道是Micro USB插座,Micro USB有5Pin及6Pin,這種是5Pin的,左邊▼1表示是Micro USB的第一腳(※註)。

▼我手頭上沒有5Pin 的Micro USB插座,只能等過年後再買,不過可以先試試能不能充電,刮除一些抗焊層。

▼先上焊錫,這一腳是正極。

▼焊好正極後,負極也法泡製。

▼正負極都焊好後先用電阻檔測式一下有沒有短路,沒有的話加上5V電源,並用三用電表在下圖的紅箭頭(正)及黃箭頭(負)處測量是否開始充電。

如果你是用有電流表的電源供應器,那你就可以看到是否有電流輸出來判別是否開始充電了。
測試後用這兩條線果然可以充電,但是只能在平板電腦關機時才能充電,只要平板電腦一開機就會停止充電,看來還是要把Micro USB插座上的各接腳都補上再說,這要等買到插座再試了。

▼哈!可以開機了。

▼也可以找到無線網路。

▼這台平板內建記憶體就有16G,跑起來對我來說也還算快,不過看到Android 2.2頭就大了,可能很多東西都不支援。

※註
▼以下是Micro USB的腳位圖。

引腳    定義      顏色       說明
1         VCC       Red        +5 V
2         D−        White     Data −
3         D+        Green     Data +
4         ID         None      區分 Micro-A- 和 Micro-B-Plug,Type A: 接地,Type B: 不接。
5         GND      Black      Signal Ground

楼主:
對了!有那位會員知道這台平板電腦是什麼廠牌型號的再告訴我。

网友A:
用外殼的bar code 上google 掃一下 試試看

网友:
沒意外應該是一家叫 Kaki Infotech的大陸廠做的
看樣子有點像
http://www.opencroquet.org/whole ... rs-are-welcome.html
但就算知道也沒ROM能改的
就讓它繼續2.2吧
不然就要自己想辦法自己編android了

网友:
D+ D- 充電時要短路

這焊盤都這樣子了  D+ D- 直接用OK線引出了吧

那個外殼上的條碼  能特寫嗎

网友B:
對了
關於不能充電的問題
老大和大老先生或許中計了
那電池應該是2串鋰電或3串
要在確認下電池
應該有dc頭給+12V或更高才能充

我有被騙過XDDD
原本電池沒電
關機插USB
USB給電會開機
但開機完瞬間就會關機
如果不是的話就只能在飛線補D+D-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殼的bar code 上google 掃一下 試試看

試過掃不出來。

楼主:
這個要等買到5 Pin的Micro USB座再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
關於不能充電的問題
老大和大老先生或許中計了

哈!電池是否串聯這點我當然會注意,印象中Micro USB應都是用5V,只有Micro URS才會用1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電池是否串聯這點我當然會注意,印象中Micro USB應都是用5V,只有Micro URS才會用12V。 ...

電池實際就不曉得啦
不過我說的不是usb給12V
那個USB可能只是傳資料用
充電只能用dc jack
我修過的那台就是這樣
一樣也是9.7'的平板
然後電池是二串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了!有那位會員知道這台平板電腦是什麼廠牌型號的再告訴我。

  應是 浩鑫ODM 的, 機身背蓋可客製化. 該 文章@XFastest最夯的電腦領域 頁面請搜尋 "N09" 部分, 供參考.

補充內容 (2015-2-25 04:56 AM):
http://weekly.ascii.jp/elem/000/000/044/44157

補充內容 (2015-2-25 12:12 PM):
後來從背蓋企業識別標誌, 發現是中國大陸的红柿子信息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 曾和浩鑫有投資關係.KAKI K09 (http://pad.yesky.com/119/30972619.shtml) 相似於 SHUTTLE

補充內容 (2015-2-25 12:13 PM):
N09 不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是 浩鑫ODM 的, 機身背蓋可客製化. 該 文章@XFastest最夯的電腦領域 頁面請搜尋 "N09" 部分, 供參考. ...

大大厲害耶
我是從別的思路去找到的
不過背蓋圖看起來應該是我找到的那家大陸廠

网友B:
然後老大果然是中計了

网友:
「短路又上電」這不是件好事嗎???

我的意思是,把短路的地方上電燒焦或炸開,這樣不好嗎??

楼主:
再補些圖比較清楚。

▼下圖為平板電腦的正面圖︰

▼下圖為把後蓋打開的照片︰

▼下圖接口由左至右為Mini USB、Mini HDMI、Micro USB,再右邊那個大缺口我拿到就這樣了。

▼另一邊只有麥克風跟耳機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實際就不曉得啦
不過我說的不是usb給12V
那個USB可能只是傳資料用

這台並沒有DC 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是 浩鑫ODM 的, 機身背蓋可客製化. 該 文章@XFastest最夯的電腦領域 頁面請搜尋 "N09" 部分, 供參考. ...

的確是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後老大果然是中計了

沒有什麼中計啦!這台是使用5V充電,我用外接5V測試充電就可以充滿了。

网友C:
RE: 沒有品牌型號的平板電腦維修 PART I

引用 楼主:
再補些圖比較清楚。

▼下圖接口由左至右為Mini USB、Mini HDMI、Micro USB,再右邊那個大缺口我拿到就這樣了。

  那個大缺口, 應是Dock接口. 有個底座可以再擴充HDMI & USB; 此款平板該功能顯然被 "閹割"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大缺口, 應是Dock接口. 有個底座可以再擴充HDMI & USB; 此款平板該功能顯然被 "閹割" 了. ...

這個不是最主要的問題,現在連App 的Play商店都無法安裝,顯示不支援瀏覽器,我試著安裝Chrome,也顯示不支援瀏覽器,上Youtube 看影片也說不支援播放,這下就算修好也好像的除了上網外也不能幹嘛!

网友D:
不得不說我頭一看到 這麼厚料的平板
這簡直就像一台小小小筆電

現在修好了硬體還要改軟體這台發酷幣或是改成導航機 比較實在了n_164|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不是最主要的問題,現在連App 的Play商店都無法安裝,顯示不支援瀏覽器,我試著安裝Chrome,也顯示不 ...

  瀏覽器可以安裝 Opera Miini, 若要看 "你水管" 影片, 可以試試 TubeMate. Paly 商店不妨用中國大陸的 "安卓市場" 及 "豌豆莢" 取代. Android 2.2 不能太苛求呀! 16GB RAM 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說我頭一看到 這麼厚料的平板
這簡直就像一台小小小筆電

也是可以考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瀏覽器可以安裝 Opera Miini, 若要看 "你水管" 影片, 可以試試 TubeMate. Paly 商店不妨用中國大陸的 " ...

謝謝告知!現在我不在家,等回家我再試試看能不能裝。
我也是覺得內建16G 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