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32S4000, 無5VSB, 電源板零件求助請教

楼主(2015-02-24):
FSP190-4F06是電源版的名稱
這塊電源板沒有待機5VSB

用電錶查一下零件發覺有幾個地方有問題
整塊電路板紅色及黃色的部分
右邊黃色是NF016 三隻腳的 IC, PIN2 PIN3 短路
中間黃色是Zinor二極體15V(紅紅綠) 短路

中間紅色的是我想請教的電晶體, 上面只有編號RK(N或是M)
可能是PNP, 網路上找不到這一顆電晶體
左邊的電晶體是2X(應該是NPN)

請問是否有相容的電晶體可以取代?

圖中的SOP8 IC為230D6, VCC的電源只有0.4V左右
這一顆IC,PIN6 VCC 也被我強行輸入12V, 也燒掉了
PIN8 HV有140~150V的DC進來

全波整流器後面可以量到146V DC電壓

紅色框框零件

紅色框框零件

整塊板背面

整塊板背面

楼主:
是的

感謝你

楼主:
補充一下
換上新購買的IC 230D6後, 發覺230D6電壓會跳動到9V~16V
查一下論壇, 可能是二次測有電源短路(造成230D6又燒掉了)

發覺是NF016 三隻腳的 IC, PIN,PIN2 PIN3 短路,
原因是這顆IC後面接到散熱片上有一張塑膠紙,
我裝上時,把它拿掉, 造成短路

焊上新的230D6, 5VSB有起來, 但是VCC的電壓只有約10V左右
找到一顆IC則為KSP2222A有問題, 我用PN2222A取代後,
VCC電壓就維持到12V以上

把電源版開機後, 5V, 12V, 24V都有出來
唯一的缺點是我覺得變壓器有傳出高頻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