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U300A 開機後跳待機燈(紅燈)閃2下

楼主(2015-02-24):
請問開機後有螢幕2-3秒跳待機模式紅燈閃2下
是哪個部分出問題?謝謝

网友A:
呵呵!大过年的,我来回答;

继续拆哦!查啦!测啦!把数据报上来

红灯闪二次,先测背光电压,如有屏一亮即灭,背光灯坏哦!

如背光无电压,哈哈!电源挂啦!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大过年的,我来回答;

继续拆哦!查啦!测啦!把数据报上来

背光電壓24v正常,PWM_15V只有14.多,PWM_6V只有5.多,這樣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電壓24v正常,PWM_15V只有14.多,PWM_6V只有5.多,這樣正常嗎?

基本正常属于正常,

开机后能看到屏一亮即灭吗?

如有,并确定背光电路良好,

呵呵!或许真的是灯管挂啦!

网友:
電源板有電容報漿嗎 ?

楼主:
換高壓板已可正常開機,但是畫面有線條,會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高壓板已可正常開機,但是畫面有線條,會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你的面板壞了

网友B:
面板屏線檢查看看.若按壓有效.試試三太子絕招--逼螺絲大法--

楼主:
我沒動到面板,有拔過排線,會是排線座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屏線檢查看看.若按壓有效.試試三太子絕招--逼螺絲大法--

逼螺絲??不懂

网友:
三太子的逼螺絲大法,是無人不知的絕世大法.趕緊去呼叫三太子,有缘份他就會出現的.去跟老大借個大聲公卡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板屏線檢查看看.若按壓有效.試試三太子絕招--逼螺絲大法--

這誰如果逼螺絲可以修得好  我可以免費送一台˙2手 32吋 電視  給他看到'爽

网友:
修理電視 還是需要按照 常規的修理方法 除非是面板掛了 死馬當作活馬醫才會用這些怪招處理 救的回來能看多久是多久 以本案例 來說 我不知你是想省維修費 還是自己想研究   總之不管你動到哪 面板已經出現亮線 已經買單 修不好了  現在要看文章要回文的 其實我都沒在看 不是我很了不起 只是這種做法跟當初論壇分享技術的理念背道而馳 所以大家也很少看到我出現 11樓的大哥 逼螺絲 是因為友達的面板大多數因為 排線在高溫下變形 空焊 不管你是用逼螺絲 雙面膠 泡棉 水管 髮夾之類 只要能夾緊 影像正常收看就有救 但本案例不同 他的亮線都跑出來 除非我瞎了看錯 這可以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動到面板,有拔過排線,會是排線座的問題嗎?

面板原本好的?有拔過排線.看有沒有歸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高壓板已可正常開機,但是畫面有線條,會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这几条黑线是屏问题,

如果没有专业设备(热压机),怕比较难搞定哦!

不过,运气好的会遇到软排开胶,金手指氧化
腐蚀等情况,这种可设法处理。

可继续拆查T-CON看看情况如何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這情況應該是沒救了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排線氧化接觸不良

楼主:
發生問題前面板是正常的,可能搬的時候折到吧

网友:
和面板連接10條軟排上IC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