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93C46N EEPROM 零件代用問題

楼主(2015-02-24):
請教有燒錄器的前輩,93C46N 和 93C46 同系列不同型號的 EEPROM 可否代用?

網拍上都只賣 93C46 ,查詢資料表比對都有些糊塗了,同樣是1024bit ,
有 8 bit 和 16bit 之分,可否請前輩們幫忙確認,

网友:
The AT93C46 provides 1024 bits of serial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 (EEPROM), organized as 64 words of 16 bits each (when the ORG pin is
connected to VCC), and 128 words of 8 bits each (when the ORG pin is tied to
ground).

看起來好像是可選的
應該是可以?

看看有沒有其他高手精通的吧

楼主:
這段文字不太懂,用猜的像是 64word/16bit 或是 128word/8bit
就看 org pin 是連接 VCC 或 GND 來決定。

网友:
93C46 8bit/16bit 存取長度是由外部ORG腳決定~
理論上任一家的 93C46 都能互換,除非有特殊用途~
需要注意的是目標板上, 93C46的工作電壓是多少?
如果是2.7V-3.3V的工作電壓,就不要選 5V only 的 93C46代用及可~

网友:
原則上是可以相通.......標準的93C46都是16 Bit模式,後來才增加8 Bit模式,支援8 Bit模式的93C46第6腳接地時是8x128,空接或接hi時是16x64。

所以看原電路第6腳(DIP包裝)ORG是否接地?如果有接地的話8 Bit模式機率很高,或是依原本93C46型號查詢該廠牌規格資料,再決定選用相容品。

為了相容性,我設計產品用到93C46時一概以16Bit模式來設計軟體,從沒使用過8 Bit模式。

楼主:
感謝前輩的解說,讓小第進一步了解到這隻 IC 的代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