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50HZ 電子鐘在台灣有解決之道嗎?

楼主(2015-02-24):
各位先進:
   多年前我買的一個電子鐘(跑馬燈) 一值沒有去注意他是50HZ,最近幾天因為有兩行故障把他打開發現,內建 2.4V電池出水腐蝕,時間越跑越快,不知道60HZ的市電頻率對50HZ的電子中應該如何解決?  不知道有沒有人解過這個問題?

使用傳統變壓器 兩組線圈 4.5V~2A  6.5V~0.5A .

PS: 缺行顯示問題已經解決(PCB 被腐蝕斷了幾條線)

网友A:
先確認記時方式是取用外部市電頻率(50與60Hz計時會差1.2倍)?若是採用內部石英應不致產生誤差.(或可將石英頻率改小1.2倍)

网友B:
之前計時是否正常?原本斷電之後時間是否會中斷或必須重新設定?
照理說電池是用來支援時鐘斷電繼續計時,不太可能用電源頻率來當時基,越走越快應該有其他因素。

若AC電源只用來供應時鐘電源而不是也當時基,那50/60HZ應該完全沒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記時方式是取用外部市電頻率(50與60Hz計時會差1.2倍)?若是採用內部石英應不致產生誤差.(或可將石英頻 ...

ciko.ciko 大:
   新年好!! 我算過 的確跟 50/60 的 1.2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計時是否正常?原本斷電之後時間是否會中斷或必須重新設定?
照理說電池是用來支援時鐘斷電繼續計時, ...

YSC大:
   新年發財!!  寄得以前有作過電子鐘套件就是使用 60HZ的市電當作 CLOCK 他可以設定時間,因為 使用說明書已經 不見了,所以,我個人認為應該是走 市電蘋率 ,Z80 CPU 這個當初在光華商場特價 3000元買的!!

网友C:
可能先要查一下時鐘電路的組成來能確定吧~
如像底下是利用filter截取外部的 50Hz/60Hz 的電子時鐘。
http://www.eleccircuit.com/cheap ... -circuit-by-lm8560/
此電路的修改,直接做一個60Hz的信號產生器取代從電源取 50Hz/60Hz 信號。
可用 555,RC 振盪 ,MCU or 有源振盪經除頻電路取代。

网友:
更正一下~
如果是 LM8560的話,應可更改 pin 26 腳來改設定~
並檢查 pin 25 腳信號,如不好的話,可能也需要調整25腳上的 RC low pass filter~

LM8560 (1).pdf (200.75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先要查一下時鐘電路的組成來能確定吧~
如像底下是利用filter截取外部的 50Hz/60Hz 的電子時鐘。
http:/ ...

用CD4060 + RC就可以振盪加除頻,一兼兩顧囉 ...

网友:
如果他是把市電頻率輸入 Z80 中斷然後用軔體去除頻..
改軔體外試試一種除頻 IC 可以 除 5/6 的.

网友D:
可以考慮兩種改法。

軟改。
看能不能把Binary讀出來,反組譯後改成60Hz用,再寫回去。不過Z80時代好像都是用EPROM,要用紫外線擦除。難道是有貼紙那棵?

硬改。
找出60Hz進Z80 I/O腳的地方,直接把60Hz訊號轉成50Hz,下面這個電路可以參考看看,
用4024可以做成12->10,用4040可以做成6->5,阿乾大賣場上的74HC595應該也可以做出6->5的變頻功能。這樣60Hz就可以變成50Hz。

以前有個計時器就是用AC的60Hz來計時的。不知道台電是不是有特別對60Hz校正,記得用這訊號來做時基還蠻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個計時器就是用AC的60Hz來計時的。不知道台電是不是有特別對60Hz校正,記得用這訊號來做時基還蠻準的。

台電的電源頻率日夜間有做補償,通常是日間低一點點,夜間高一點點,整天下來誤差很小,過年前才用AC頻率當時基的電子鐘確認過,白天12小時約慢了3秒,另12小時則是快了將近3秒,24小時誤差約1秒,誤差率大約是10 PPM,算是相當準確了,停電或拔插頭中斷計時算是唯一缺點。

网友E:
古代的《音響技術》雜誌第108期有刊載一電路 ─ 50Hz到60Hz頻率轉換(DEC.1984),據內文說明可以容易的將 50Hz、60Hz 時基頻率轉來轉去,我沒試過,工作原理也不清楚(人懶了!)有興趣的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古代的《音響技術》雜誌第108期有刊載一電路 ─ 50Hz到60Hz頻率轉換(DEC.1984),據內文說明可以容易的將 50 ...

飛船老師市擁有超強的記憶嗎,懶得看內容,竟然仍能找到資料,莫非有整理相關的目錄說明?

网友:
有呀!光碟有目錄,看檔案的名稱就找到了。

网友:
印象中飛船老師總是有一堆有趣電路
有次看見飛船老師在別的網站(好像是PCDVD 還是andaudio) 貼出 7805做的low-cost dc/dc convert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古代的《音響技術》雜誌第108期有刊載一電路 ─ 50Hz到60Hz頻率轉換(DEC.1984),據內文說明可以容易的將 50 ...

skyboat0520大:
   感謝 飛船老師 若可以成功將是我的時鐘的 再造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慮兩種改法。

軟改。

robotai大;
   感謝提供資料!!
  硬改應該比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