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VB3222無待機燈檢修實例

楼主(2015-02-24):
BENQ VB3222無待機燈檢修實例:
今日主角:VB3222
故障情形:無待機燈
全貌
電力分配場
裡面藏著主機板跟視訊盒
無待機燈!
無5V待機電源!
今日要整理的板號,這塊聽說用很多~
保險絲沒燒,請下這四棵問好!沒事~
直覺猜測是IC201 EA1532 5VSB罷工!請他離開,換新人入座~

電容該換要換一換,送電測試,5V來喔~

綠燈了~
面板型號,背光也亮了~
開獎~謝謝收看~

网友A:
哩蓋粒害~ 偶像!偶像~炫哥

看到FSP196就頭痛,有兩片一直修不出來,真笨!
有5VSB,PSON後 大龍砲CVIN 320~380VDC擺動
一次側進入保護,VCC未能供給L6598 PIN-12
查了! 換了好多好多,程度差,修不好

网友B:
林大哥好功夫,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哩蓋粒害~ 偶像!偶像~炫哥

看到FSP196就頭痛,有兩片一直修不出來,真笨!

偶爾軟的也要換人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林大哥好功夫,恭喜完修

歹勢,運氣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哩蓋粒害~ 偶像!偶像~炫哥

看到FSP196就頭痛,有兩片一直修不出來,真笨!

三太子,
PFC IC附近的電容全換過了嗎?
如果還沒全換且很有空的話,剩下的掃一遍看看(DIP & SMC),尤其是VIN PIN 那幾顆,
還有容值不要任意更動(換過的確認一下)
如果沒有很空的話,哪就等有空再說吧!---->這不是廢話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
PFC IC附近的電容全換過了嗎?
如果還沒全換且很有空的話,剩下的掃一遍看看(DIP & SMC),尤其是VIN ...

電容只拆下測量,都是良品,回裝
其它431、光耦、SCR、晶體、SMD....一大堆西郎古頭,都採測量或對調.......
300VDC左右擺動一直沒法完修 ,只差PF103 (或PF103)未更換

另外還有FSP270、FSP271備份板也是300VDC擺動,不會!不會修~

网友D:
三太子這張板子 400V大概在389-398V左右  400V先修好 12V 24V部分就好修了  這塊400V檢測電阻常壞(檢知有沒有400V)  妳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這張板子 400V大概在389-398V左右  400V先修好 12V 24V部分就好修了  這塊400V檢測電阻常壞(檢知有沒 ...

見到FSP196都使用在BENQ 32"系列
檢測電阻、取樣電阻都焊下來測量,馬是正常

目前只知道VCC 13V未能供至 L6598 PIN-12

网友:
如果有400V 但是L6598D第12腳沒有12V那就往回走  會走到一顆晶體  看B腳有沒有控制  如沒控制就是當機了  如有控制 那電壓就要切喚出來給L6598D VCC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