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 POWER HPC-400-G12S 一插電爆保險絲

楼主(2015-02-25):
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有一個 SEED POWER HPC-400-G12S 民國 100 年買的, 已過保, SEED 說已停產無料件可修
這台是 80+ , 110V.220V 電源自動切換, 我公司都是插 220V

症狀是不過電, 原先想說可能是保險絲燒掉了, 後來換上保險絲 220V/8A (板子上打的), 一開電源開關, 馬上又爆保險絲
另外圖片右下那顆濾波電容 400V/150u, 有點凸了, 有沒有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之前有過手過切換式的是MOSFET燒掉了, 我猜想應該也是 MOSFET燒掉了, 但沒有處理過自動切換的電源供應器
想求一下意見和建議~~

我是先想把所有晶體拆下來量看看有沒有短路的

楼主:
已找到是橋式整流被擊穿了, 為求慎重, 繼續拆其他的晶體量測

网友A:
PFC 的MOSFET 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 的MOSFET 要檢查

謝謝, 21N503 這顆 MOSFET 果不其然 G,D端短路了
其他都正常

有沒有人知道可以用哪一顆可以代用??

剛剛在正爬文~~查 MOSFET 量測

補充內容 (2015-2-25 02:40 PM):
21N50C3 才是正確

楼主:
我那顆 150u/400V 電容, 用電容表 200uF 量, 是0.8uF, 也該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顆 150u/400V 電容, 用電容表 200uF 量, 是0.8uF, 也該換了

這電ˋ容體積 也太省料了吧

修高壓側  上電建議用燈泡
省掉保險及電晶體爆掉的風險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4828-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15336-1-1.html

21N503 ??

21n50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21n50&t=0&o=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21N503 這顆 MOSFET 果不其然 G,D端短路了
其他都正常

20A 500V  以上的MOSFET 基本上都可以代用   RDS 越小越好

400W  最少要用 200uF 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ˋ容體積 也太省料了吧

修高壓側  上電建議用燈泡

是 21N150C3 , 鍵盤沒按好,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A 500V  以上的MOSFET 基本上都可以代用   RDS 越小越好

400W  最少要用 200uF 的電容 ...

謝謝專炸元件,我差點就去買 150u/400v, 您看我是買 200u 還是 470u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ˋ容體積 也太省料了吧

修高壓側  上電建議用燈泡

聽前輩的話沒錯, 應是偷懶不得, 我來請廠務幫我做一個來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專炸元件,我差點就去買 150u/400v, 您看我是買 200u 還是 470u 好??

200u上下這附近就好  不用特別執著數字  450V  耐壓是一定要  耐壓絕對不能降低

楼主:
零件都換上了,  POWER ON 很好沒爆管, 但新的問題來了, 用電源測試器測試, 完全沒過電
看來新的挑戰又來了, 白歡喜一場

再繼續爬文看看高低壓了

网友D:
這種子電源也省太大了...  那高壓電容簡直是玩笑。這顆power最好小心使用,不要哪天連主機板等硬體一起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子電源也省太大了...  那高壓電容簡直是玩笑。這顆power最好小心使用,不要哪天連主機板等硬體一起掛。 ...

應該用不到了, 因為我修不好了

网友E:
MOS-Fet  炸了,S級的電阻也該查一下,PWM晶片也許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Fet  炸了,S級的電阻也該查一下,PWM晶片也許也掛了

Jimpo大大,
我現在努力的消化電路~~因為這個電路跟wish提供的有些差異

楼主:
看了這兩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4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81-1-2.html

找了一下電路(電容的高壓 150V 有)
如附圖, 不知道 ZD4 有那樣的量測結果, 是正常的嗎?

网友E:
`,

有 150v  AC 110V IN  電容端就會有 150V  表示橋式正常,但PWM應該是沒啟動,先看看是PWM哪顆, 21N50C3  S腳有一顆2瓦電阻量一下,S腳延伸下去接到另一顆MOS的 S腳,這顆G腳接一顆 6腳小怪物,是PWM 晶片 (我是參考另一型 SEED,你核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 150v  AC 110V IN  電容端就會有 150V  表示橋式正常,但PWM應該是沒啟動,先看看是PWM哪顆, 21N50C3 ...

PWM 應該是我附圖那個小小的對吧? 沒型號耶, 編號被磨掉了~~
PWM框框上方是 220u/400v的大電容
還是 PWM 都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 應該是我附圖那個小小的對吧? 沒型號耶, 編號被磨掉了~~
PWM框框上方是 220u/400v的大電容
還是 PWM  ...

晶片應該沒磨掉,用清潔液處理一下可以看到編號,仔細核對看 63A34`,再去找相關資料,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497856420.html   ==> 上面有寫  OB2263MP 打字/丝印63A34 贴片SOT23-6 电源管理芯片`,
核對下,第一腳接地,第三腳和第一腳有100K電阻。就是這個晶片,當然有沒壞,您要自己再次確認
電源晶片    OB2263MP = 63A34
另外一顆也是 PWM   CM6805BG`,這顆看起來可能性較高,附近電路核對一下,它控制  燒掉那顆 MOS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11443/CHAMP/CM6805BGIR.html    以上, 由於電源型號不同,資料及圖片純參考,有錯當查。不吝指正,謝謝

SOT23-6

SOT23-6

楼主:
謝謝Jimpo大大

附上拍的照片, 你說的 OB2263MP 那顆(但編號是 IDP 401), 1,5 腳有13.多v, 但, 1,2腳只有 0.16V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正常, 我想這顆應該沒有壞才對

另外一個IC的確是 CM6805A

因為還要再去買, 我有點想放棄了

參考電路
http://microbridgetech.cn.makepolo.com/product/100115819498.html

网友:
CM6805A   控制燒掉的那顆MOS,想修才有機會修復,沒去試故障機就會一直擺在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68117185     沒屋頂有在賣,這家我買過,出貨很快。

楼主:
現在是怕買來後, 還是修不好, 這樣一來, 就花將近400多了, 很猶豫~~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是怕買來後, 還是修不好, 這樣一來, 就花將近400多了, 很猶豫~~

我也覺得不划算,這樣都可以買新的。
如果想練功,可以參考網拍是否有同系列的故障機。

楼主:
只是東西是公司的, 想說可以修一個起來, 因為這個 power還算不錯, 公司主管也叫我不要再弄了, 怕越修越多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是東西是公司的, 想說可以修一個起來, 因為這個 power還算不錯, 公司主管也叫我不要再弄了, 怕越修越多錢 ...

Let it go~給他去啦~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t it go~給他去啦~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呵呵呵~~~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