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HP Omni 220 PC 桌上電腦更換硬碟

楼主(2015-02-25):
本文如貼錯區,煩請版主搬回正確位置,謝謝!

小弟家中電腦裡面的硬碟損壞需要更換,現將更換過程與大家分享。

首先要取下電腦的背蓋,背蓋只有兩枚固定螺絲,由於拍照時手震,導致相片模糊了。

這將相片是從網路下載,型號不相同所以有些差別但都可以看清電腦背部的布局。

圖中左邊是安放硬碟。

圖中左邊是CD ROM,右邊是散熱模組。

圖中右邊是安放記憶體位置。

從另一角度看看。

電腦底板是有兩個記憶體插槽,出廠時只配有一條記憶體(4GB)。

手上是多了一條4GB記憶體,襯住今次打開背蓋時加上去。

兩條記憶體(8GB)。

兩條記憶體(8GB)。

裝好記憶體後蓋回鐵殼。

若要取出硬碟,是要先鬆開硬碟的緊固螺絲。

圖中是硬碟機盒上的把手。

抓住硬碟機盒上的把手,將硬碟往左邊拉出。

之後將硬碟提起並從電腦取出。

固定硬碟機盒上的四顆螺絲(兩邊各兩顆)。

取下硬碟機盒上的四顆螺絲 (兩邊各兩顆)。

將硬碟推出機盒。

已損壞的硬碟。

已準備新的硬碟。

新/舊硬碟都是1TB。

新的硬碟裝回機盒上,再裝回電腦上,之後準備復原工作。

電腦接上電源,之後放入第一張復原光碟(Recover Disk,一共有三張碟),注意沒有這套光碟是沒法將系統裝回硬碟中。

按指示放入第二張復原光碟,此時進度已到38%。

按指示放入第三張復原光碟。

完成後電腦會從新啟動Windows,按Windows指示輸入相關資料。

完成輸入相關資料後待電腦完成準備工作後就可以使用。

電腦更換硬碟成功!

网友A:
All in One機種就等同一台筆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 in One機種就等同一台筆電...

是的!

我之兩台電腦都是筆電,想著筆電在螢幕尺寸、鍵盤&滑鼠操作手感及其他機能都不及All in One機種好,所以最近一次更換電腦時改用All in One機種了。

网友:
我喜歡 HTPC 勝過 AIO 機種 ^^

网友B:
對了~
請問樓主,你的硬碟怎麼了?壞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
請問樓主,你的硬碟怎麼了?壞軌嗎?

間中無法啟動,開始有點噪音,所以在完全壞死之前將它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