鉛酸充電電瓶如何在充電中知道電瓶的好壞

楼主(2015-02-25):
客戶丟個不斷電的系統
裡面有個鉛酸電池
他希望我們幫他加個裝置
可以知道是不斷電的系統有問題
是充電器壞掉
還是電池壞掉
充電器應該在電池前後加裝電壓表
但是電池我就不知道怎麼下手
是要裝個電流表嗎?
給個range 判斷
在麻煩各位大大~~

网友:
小弟愚鈍只知道要看電瓶有沒有壞,可能要加一個大電阻大電流放電,再看電壓回昇速度來判別

网友:
一般好一點都有電池蓄電容量錶------------那就可以判斷了

网友:
你的這個裝置,在很多機器上都有。
簡稱:自我檢測系統。
在某些電腦機台,出問題的時後會有 error code,這些的由來就是這些檢測系統測出來的。
完整的自我檢測系統,需要額外的 hardware 再加上 software 來完成與記錄。

网友:
單靠電壓表&電流表,也不見得那麼容易,就能判斷出電瓶或充電器的好壞

電瓶內阻計是判斷電瓶體質狀態最簡單的方法

UPS通常都是定期將電瓶離線後做內阻檢測
以作為更換電瓶之依據

网友:
一般機型+4#說的:自我檢測系統  來說
自我檢測系統 分  人工手動/系統自動檢測
A)人工手動
市電供入UPS,同時UPS連接負載設備(如PC)
按住面板[啟動]鈕 按幾秒,就會跳進 電瓶供電自我測試(即4#說的:自我檢測系統),
在自我檢測期間,UPS 短暫的使用電池來操作連接設備
這短暫期間[電池使用中]的指示燈會亮

電池續電能力沒有問題時(掉電慢),UPS檢測完就離開檢測模式, [電池使用中]的指示燈會關閉

電池續電能力有問題時(掉電太快),UPS就會逼逼叫了  ,  各家設計略不同  ,
有一直連續叫不停   也有 每間隔幾秒叫1次~
會叫不停就有問題就是了

B)系統自動檢測
在一般使用情況下,UPS自己會以每隔[數天]測一次自我電瓶供電檢測,接下來同上述
所謂[數天] 通常出廠預設為 14天 ,
但好一點的機型可以選項 (1)每 7 天, (2)每 14 天, (3)僅在啟動時,(4)不自我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