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2016 驅動板上貼片電晶體規格及替換請問.

楼主(2015-02-25):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塊ACER AL2016螢幕的驅動板,目前是白屏的狀況,以眼睛目視為圖中Q102的3腳貼片電晶體擊穿了..電晶體上面的字看起來是N56Z,N和6Z下面都有多一橫,請問各位大大,該電晶體有可替換的嗎?

网友A:
看起來像是這顆,不過不是很確定.
MOS N5xx(SOT-23 P).pdf (223.16 KB, 下載次數: 36)

网友:
AP2305GN

N5XX

http://www.tme.eu/gr/Document/26 ... 88e6/AP2305GN-3.pdf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305&t=0&o=4

------------------------------------------------------------------
AO3401 也可以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searchf&k=ao3401&t=0&o=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這顆,不過不是很確定.

是這個沒錯,感謝大大提供

楼主:
感謝提供資料..已準備下標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