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LED崁燈

楼主(2015-02-26):
LED崁燈裝在家裡天花板使用兩年多了, 外框直徑11cm

LED崁燈

LED崁燈

背面散熱器,高約4.5cm

散熱器

散熱器

電源供應器, 使用TNY278PN
同一個區域有四盞並聯由一個壁上開關(帶指示燈)控制, 四盞各別有獨立的電源供應器, 最近才發現開關關掉後其中的一盞會持續微亮大約一秒, 而且這一盞7顆LED中只有6顆會持續微亮

關燈後

關燈後

拆下來接上插頭直接插插座試了一下情形一樣, 確定不是因為壁上帶指示燈開關造成的
想請教板上的專家們, 是不是電源供應器的零件開始老化了才會出現這個情形?

网友A:
是因為壁上帶指示燈開關造成
修改電源局部電路可解決或 並聯一個 高電壓小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為壁上帶指示燈開關造成
修改電源局部電路可解決或 並聯一個 高電壓小電容 ...

拆下後, 剩下的三盞關燈後仍然沒有微亮的情形, 改接上插頭直插插座試了一下, 插頭拔掉後情形一樣微亮約1秒, 確定不是因為壁上帶指示燈開關造成的

网友:
這是主電容放電問題----------使用應該沒差--

网友:
有可能是次級大電容洩放造成,會不會是這個電阻的問題?

楼主:
感謝maxcar與kolinking指導, 果然將電阻重新焊過就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