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飛瑞不斷電系統

楼主(2015-02-25):
飛瑞

飛瑞

只寄送,因過年時小姐把電源關掉,所以過年後開不起來

依積分高低決定送給誰~~~

网友:
排隊索取

网友:
還沒玩過UPS,我也來排.

网友A:
把電池拿出來充電,充一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不用充滿。

再裝回去按開關啟動就有可能又能用了。。。

(前提是電池沒壞。。。。)

网友:
應該是電池無法蓄電了, 所以無法啟動~
如draculaxx大說的, 將電池拿出來充電一下有機會能再開機,
但真的遇見停電時, 可能無法發揮不斷電功能(因電容量不足)...

网友:
牛也想排排看...
家裡有台5Bay NAS, 切電源前常常忘了正常關機...
只是... 積分都拿去換酷幣了啦~~

网友B:
看到前面兩位建議的,或許可以一試,你該不會不想賣電子產品,連維修都放棄了吧.

网友C:
沒排隊來插嘴

我也覺得是電池故障,交給三太子施以復活術
不然就是找顆同電壓的電池來試試看就知道囉

關機再開不能,其實電池早就沒蓄電能力了,還關機前正常只是假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排隊來插嘴

我也覺得是電池故障,交給三太子施以復活術

開不了未必是電池壞掉,這得要充一下電確認。

電池過度放電導致電壓太低,UPS也會啟動不了。一旦啟動了就會對電池充電。

网友:
不排隊(有點遠)  大大可以找顆12v的電瓶換換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排隊來插嘴

我也覺得是電池故障,交給三太子施以復活術

我以前有一個傳統式的緊急停電照明,發生的情形與這個類似,本來好好的,拔掉電源,過一段間,再插電測試,結果它就罷工了,最後確定不只是罷工而已,而且歸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電池拿出來充電,充一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不用充滿。

再裝回去按開關啟動就有可能又能用了。。。

我還沒試過這招耶ㄎㄎ~~~這個假期來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前面兩位建議的,或許可以一試,你該不會不想賣電子產品,連維修都放棄了吧. ...

老闆升我當副理了~~~告訴不用兼差賺外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闆升我當副理了~~~告訴不用兼差賺外快

副理,好熟悉,大約20年前也在某電腦大廠的代理商當副理,都快忘了說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闆升我當副理了~~~告訴不用兼差賺外快

恭喜升官發財啦~

网友:
電池也是有壽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闆升我當副理了~~~告訴不用兼差賺外快

恭喜~升官發財了~

楼主:
副理=負責被修理

楼主:
已送出,結案~~~

网友:
剛收到UPS,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