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我的 BOSCH GDR10.8-Li 冒煙了

楼主(2015-02-25):
完蛋了
     開工的第一天.我吃飯的傢伙就鬧罷工.接著就一股怪味出現....接著就 ....冒煙了
好吧.看來只有拆開來瞧瞧到底是怎麼了
一拆開來.怪乖....還有電路板
之前拆過達龍的也沒看到過有電路板.............
拿出放大鏡看到疑是燒焦且有斷線的地方.焊上將其導通
應該OK了吧.裝上電池試看看.一試....不得了!...除了冒煙還看到閃光.就由這個點冒出的
看來是玩完了.真的完蛋了.又要花錢買支新的了

网友:
功能越多的,越強的,故障時就不好玩了.
可能得找崗山搞飛機的,他很狠的,看他是否要殺肉了 ...

楼主:
倘若.避過電路板直接由開關後就接馬達.不知道會不會動?

网友:
聽起來有點像三太子的一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51708-1-1.html
那些 IC 需要一些細部照片 or IC 編號。
有可能只是 Vin 端短路造成(LDO or 電容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倘若.避過電路板直接由開關後就接馬達.不知道會不會動?

先看看馬達線圈的工作電壓為多少?

网友:
因為認識某位老闆,所以有機會接觸較多BOSCH 的產品,以我的經驗BOSCH 的工具除了較低階的產品外,其它幾乎都有使用專用的IC,就算是充電器也不例外,雖然有故障並不一定就是專用的IC壞,但是在沒有原廠維修料或相同機型的交換下,要修好的困難度也提高不少。

网友:
10.8V衝擊起子機,Bosch的單機好像比較少人賣;Makita的單機一堆,大概1200多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