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 TATUNG V32EAAK 液晶電視自己換高壓板

楼主(2015-02-25):
大家好 : 新年恭喜 發大財
這台液晶電視是妹妹家的,症狀是 開機畫面有一閃就變有聲無影

修好

修好

上網找了一下全部的維修高手都說是高壓出問題,很多維修實例都是修高壓板
就開始拆吧

拆解 步驟

拆解 步驟

看到高壓板了,想說要買高壓線圈了,可是露天竟然找不到
結果露天把高壓板編號(4H.V0708.501/D6)打上去竟然多到不行,
挑了一塊最便宜的
換好重新清潔一翻再組回去,哈 可以看了花了幾百大羊
本來想把陳研晞(陳年C)全換了,不過拆焊幾顆量一下容值都還很飽滿,就算了
以上謝謝大家的指教

喝太多飲料的好處

喝太多飲料的好處

楼主:
不好意思 , 最後的圖是要說
我把每個部份的螺絲都用張小紙片記錄然後分裝不同飲料杯
組回去時照原步驟才找的到螺絲

還有我想請教各位維修高手
我壞的那片高壓板,不知道去哪找材料更換高壓線圈
我看編號是 6502G 81AB10<GP>-05
過幾天無聊解焊下來多顆比對一下看哪幾個故障

网友:
花了幾百大羊就完修,液晶的好像除了面板,反而換整塊的越來越划算

网友:
高壓線圈可能不好找,除非也有人有壞掉的高壓板,拆線圈來用,不然就拍賣吧,要不然放著也是無用!

楼主:
補幾張圖
電源板 編號: CAUTION HP-NI200XC REV:02

主機板 編號: PWB1129 R030

高壓板 編號: 4H.V0708.501/D6

剛剛去學姐的店看了一下,發現編號 4H的高壓線圈好像都是這型
而且學姐有幾片高壓板才250元,買來拆零件換應該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