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分享編) DXL360S雙軸數顯水平儀

楼主(2015-02-25):
近日購入一台小型雙軸數顯水平儀,可同時顯示X軸及Y軸水平位置,十分好用。

圖中上面的是近日買,下面的是買了5~6年了。

网友A:
歐~~ 直接擺在被側物上就可知道被測物的偏移量??

想知道跟手機的感測器比一比

网友B:
新年快樂!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 直接擺在被側物上就可知道被測物的偏移量??

想知道跟手機的感測器比一比    ...

是直接擺在被側物上就可知道被測物的偏移量的,水平放會顯示X、Y兩軸,垂直放只有單軸顯示,兩個模式都有模擬角度水泡顯示。
它只是一台用"數字&模擬角度水泡顯示"的電子水平儀。

底部加些物件(薄膠紙)模擬檯面有少許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年快樂!感謝分享!

新年快樂!事事順利!

网友:
以前還有WINDOWS MOBILE 6.0的時代,網路上也有類似程式,小弟抓下來裝在ASUS M10上,還滿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