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波吸收二極的功用及使用時機

楼主(2015-02-25):
片長時間說明:
1.  1:42:未加入二極體時波形(電源=6V,但突波卻高達近40V)
2.  3:35:加入二極體後波形(電源=6V,突波電壓已明顯被控制在6V附近)
3.  3:38:該二極體的稱呼

4. 使用時機:當負載為線圈之類元件,如繼電器/馬達/高頻變壓器等
5. 如何確認突波吸收電路是否正常?在液晶電源上,主要位於高頻變壓器的初級圈,藉由並聯二極體及R/C迴路,來吸收變壓器初級圈在MOSFET關閉時所產生的反向特高壓,又因此電壓常高達數百伏以上,故需使用100:1的衰減棒來配合示波器觀察.

网友A:
謝謝版大分享優良教學,加入Youtube影片可用下列連結13樓方式即可,並且不要勾選下方附加選項內的HTML代碼,否則文字會往上跑。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版大分享優良教學,加入Youtube影片可用下列連結13樓方式即可,並且不要勾選下方附加選項內的HTML代碼 ...

感謝WISH大的修正及告知,下回會改正.

网友B:
影片解說感性元件加上飛輪二極體時,當MOS OFF時電流流經途徑解說會讓人誤解,當時儲存在感性元件裡的電能只會在感性元件與飛輪二極體之間流動,並不會反充回去電源,因為下方MOS已經開路,對電源來說已經沒有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片解說感性元件加上飛輪二極體時,當MOS OFF時電流流經途徑解說會讓人誤解,當時儲存在感性元件裡的電能 ...

謝謝y大的詳細註解,雖然原著已加註電流只在線圈內流動,但其圖解箭頭說明方式,總是令人容易混淆.

网友C:
路過.研究一下.還不是很懂

网友D:
請問這個原理是不是跟boost線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個原理是不是跟boost線路一樣?

原理是類似的,只是位置不同.開關式電源需選用開關式二極體(高頻響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個原理是不是跟boost線路一樣?

原理是一樣,都是電感電流中斷產生反電動勢的現象。

网友:
多謝各位前輩說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路過.研究一下.還不是很懂

這個連結 可以給你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jbYHsT8FA

网友(2015-04-19):
引用 网友E:
這個連結 可以給你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jbYHsT8FA

感謝大大給了這個參考資料.讓我好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