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TV-29GL冷不開機

楼主(2015-02-25):
2002年生產

裡面幾乎沒有灰塵,因為它都放在屏東的深山中,罕得開機

信號源CATV或AV,早上第一次冷開機,診狀:
內縮畫面(一秒約兩次)向兩旁擴展,開不了屏。聲音也跟著畫面噗!噗!

持續約12~15秒轉黑屏,綠燈恒亮,無畫面、無聲音(電功1.5W),ON/OFF鍵無作用。

近中午,氣溫約29~30度,隨時開、關機皆正常(電功約100W)

夜晚10點南台灣氣溫約25度,一樣,冷開不了機

查主板有多處被水入侵的銹痕(如紅圈)

測試開關ON/OFF阻抗正常,執行銹斑清除(不含IC底側),板底銅箔無銹斑、無腐蝕或斷路
管座及各接頭目視檢查良好、主板背面重點之處補焊、一次測、二次測電壓未執行測量
嘉芬請求先進指點~

网友A:
先將整塊拆下來清洗吧  或許就會好了

网友B:
報告三太子以前遇到這種情況,就拆下機板噴魔術靈再用軟刷刷ㄧ刷,給太陽曬乾就ok,不知您這台可用嗎?

网友:
對不起忘記說:刷好要用水沖洗掉,再曬太陽

网友C:
小弟自用機(普騰29吋大賣場機)也是偶爾開機偶爾不開機,不開機時畫面無反應喇叭有靜電音,全板補焊後正常

只是CRT的焊點超多,小弟搞了3個晚上

三太子您的時間浪費在這上面有點可惜

网友D:
受潮了吧!先热风筒伺候,看那个怕冷

网友E:
應該跟受潮沒關係..開機綠燈會亮.表示B+供電正常..後級水平高壓無震盪..震盪IC跟後級捕焊試看看..若不行
先將B+數值量出..若正常..後級FBT.水平TR漏電..小顆高壓電容.驅動變壓器拆下量看.考不倒三太子

网友F:
除清洗吹干晒干外,先排除锈蚀的可能漏电的本机按键,即先断开CPU键控脚,要操作可用遥控器,排除这些后,剩下的就是电解电容容量减少到临界容量,你没提供故障时的测量电压数据,那就按顺序从头说,1.待命电源滤波和稳压后滤波电解电容。2.开关电源初级大小电解电容。3.开关电源次级滤波电解电容及低压稳压后的滤波电解电容,特别是与TA1268N的18脚、26脚、46脚供电脚有关的大小滤波电解电容,即18、26、46脚往开关变压器次级供电的所涉及滤波电解电容,可替换怀疑的电解电容,或并接在怀疑的电容上,这种临界软故障最好在大冷天气来修,也可采用对怀疑电解电容加热来找出故障元件,即用烙铁烫电容脚或加热外壳,或用打火机加热某个怀疑电解,加热哪个电解故障消失就是哪个电解有问题。附上TA1268N资料:
附上有该机CPU(TMP87CK38N)的大陆产电视图纸供参考:
5T20(TMP87CK38N TB1240AN).pdf (570.7 KB, 下載次數: 5)
脱开TMP87CK38N的16、15脚键控脚与本机按键开关相连的电阻(相当于图纸中的R091、R095)就排除了按键漏电的影响,部位在红箭头所指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整塊拆下來清洗吧  或許就會好了

感謝快樂師傅指點
一早準備機絲,折月曆紙做圍牆,淺盆接水
三太子比較懶,在機清洗

RO熱水70度,沖牙機加壓沖洗

有沖出一些鐵屑,希望兇手就在裡面

吹風機烘乾,電風扇降溫,試機,呵呵! 還是一樣~冷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自用機(普騰29吋大賣場機)也是偶爾開機偶爾不開機,不開機時畫面無反應喇叭有靜電音,全板補焊後正常

呵呵! 老張卡厲害 .............搞了3個晚上
這台來自屏東霧台的黑美人
查修花再多的時間,值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三太子以前遇到這種情況,就拆下機板噴魔術靈再用軟刷刷ㄧ刷,給太陽曬乾就ok,不知您這台可用嗎? ...

感謝W師傅魔術靈的妙招,吸收了
三太子還用盡心思,挑鐵屑

MCU補焊,馬是無效說  好像陷入了~鐵銹的迷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潮了吧!先热风筒伺候,看那个怕冷

感謝巨风師傅
使用月曆紙圈圍MCU吹熱風~ 還是一樣不開機,問題可排除MCU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跟受潮沒關係..開機綠燈會亮.表示B+供電正常..後級水平高壓無震盪..震盪IC跟後級捕焊試看看..若不行
先 ...

感謝傑森師傅
熱溫下開機,繼電器動作,大龍砲上B+會有306VDC
冷開機,繼電器瞬間啟動即跳脫,B+ 1.0VDC,好像進入保護動作般
之前完全陷入鐵銹的陷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清洗吹干晒干外,先排除锈蚀的可能漏电的本机按键,即先断开CPU键控脚,要操作可用遥控器,排除这些后, ...

感謝砂鍋師傅~ 你知道嗎?
.....................三太子根本就不會修電視
今晚天氣涼,約25度,先來去試試......烙鐵燙的密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傑森師傅
熱溫下開機,繼電器動作,大龍砲上B+會有306VDC
冷開機,繼電器瞬間啟動即跳 ...

大龍砲上B+對地會有306VDC是不正常的.水平TR應該掰掰了.. 正常B+應在115V~130V.大龍砲上電壓是屬於一次側.應在+160V左右..很明顯負載沒接通..檢查是否銅箔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巨风師傅
使用月曆紙圈圍MCU吹熱風~ 還是一樣不開機,問題可排除MCU

主板热风都吹过了吗?视放板也要吹哦!

热风找不出元凶,就要检测电路啦!

断开供行扫描电路的主电源B+线路,130-140v那条线路,

在开关电源次级输出端与地之间接一个60瓦白烛灯炮,再开机测主电压是否输出稳定

29寸机一般主电圧是130-140V,如正常证明电源OK!故障在行输出电路,

如不正常,是开关电源故障。

也可测量行供电电流是否正常:拆除灯炮,再在断开的电路中串入电流表,通电查看行供电电流大小,

一般是300--500ma之间(视亮度大小而定)

25寸以上大屁股行输出有个枕型校正电路,不良时也会出现光栅二边伸缩;束电流限制电路不良会造成光暗及四边伸缩。

这种明显的冷不开机故障元凶一般是电源的启动电阻,电容、光藕。行扫描振荡电路的定时元件如电容

晶振等变质造成。漫漫查找定会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跟受潮沒關係..開機綠燈會亮.表示B+供電正常..後級水平高壓無震盪..震盪IC跟後級捕焊試看看..若不行
先 ...

室溫29度以上可正常開機,大龍砲電壓306VDC
室溫28度以下開不了機,綠燈也是恆亮,大龍砲電壓 1 VDC
這台電源是採用PWM開關式電源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潮了吧!先热风筒伺候,看那个怕冷

今天下午氣溫降到26度,當然開不了機
吹風機吹到大龍砲附近就可開機,百吹百開
正在考慮....要不要加一支吹風機來輔熱暖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热风都吹过了吗?视放板也要吹哦!

热风找不出元凶,就要检测电路啦!

謝謝巨風師傅抬愛,寫那麼多專有名詞.....
三太子沒讀書,呵呵! 根本就看不會

冷不開機的問題就在大龍砲附近
乘今晚天涼,剛才去把B+週圍幾個零件拆下來測量

兩粒大龍砲OK~

PTC正常

1UF/50V 變成3UF/ESR 0.14K,兇手就是它

更換

晚上22:30氣溫22度,電視百開百中,感謝各位師傅指點,已完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氣溫降到26度,當然開不了機
吹風機吹到大龍砲附近就可開機,百吹百開
正在考慮... ...

哦!有进展了,你说的大龙炮,

是不是交流110V整流后的滤波电解电容?

吹有效就换试试哦!但还要注意周边是否还有其它元件在作怪

右边看到还有光耦、小电觧电容,晶体管等

网友:
很有耐心!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巨風師傅抬愛,寫那麼多專有名詞.....
三太子沒讀書,呵呵! 根本就看不會

赞哦!找出元凶。

不要谢我,我靠猜的,要谢大家才对

那支电容应该是电源开关管驱动芯片工作电压的滤波电容,经常换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有进展了,你说的大龙炮,

是不是交流110V整流后的滤波电解电容?

大龙炮是不是交流110V整流后的滤波电解电容?
大龙炮=Cvin=B+=滤波电解电容=平滑電容.....好多稱呼說~

网友G:
恭喜妳~~那顆電容壞掉  肯定B+會下降(不夠)   但還是建議整塊板子要洗  生鏽嚴重  回來找你泡茶機率高

讚喔 三太子  越來越強  我越來越弱了  遇到LED常常頭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巨風師傅抬愛,寫那麼多專有名詞.....
三太子沒讀書,呵呵! 根本就看不會

我在8楼重点提及电解电容:“剩下的就是电解电容容量减少到临界容量,你没提供故障时的测量电压数据,那就按顺序从头说,1.待命电源滤波和稳压后滤波电解电容。2.开关电源初级大小电解电容。3.开关电源次级滤波电解电容及低压稳压后的滤波电解电容,特别是与TA1268N的18脚、26脚、46脚供电脚有关的大小滤波电解电容,即18、26、46脚往开关变压器次级供电的所涉及滤波电解电容,可替换怀疑的电解电容,或并接在怀疑的电容上,这种临界软故障最好在大冷天气来修,也可采用对怀疑电解电容加热来找出故障元件,即用烙铁烫电容脚或加热外壳,或用打火机加热某个怀疑电解,加热哪个电解故障消失就是哪个电解有问题。”看图片那个1微法电容是在开关电源初级,那第2点的故障范围说对了。
冷机故障依我的维修经验有三种:
一.电路板漏电
1.灰尘严重且空气湿度大,如雨天特别是浓雾天气,开机后机内发热水气蒸发漏电减少故障就消除了。
2.电路板被液态的东西污染,如电解电容漏液或电池液或其他能导电的液体(如食物)污染,通电加热后漏电电阻变大故障就消失,冷机故障又现。
二.接触不良
比如场(垂直)输出块是大功率集成块,工作时发热量大,容易造成引脚裂焊脱焊,当冷机开机时因引脚接触不良造成场缩或出现中间一条水平亮线,热机一段时间后故障自动消失,下次冷开机又可能自动再现。伴音功放集成块也是大功率块,同样机理也会发生冷机无声热机后有声的现象。
三.电解电容老化
电解电容老化其中一个故障特点是怕冷,冷机出故障热机后故障消失,电解电容老化主要出现三种情况之一或兼而有之:
1.容量减少
对于电解电容容量而言,同一个电路的容量选择很宽范,比如视放电源滤波电解电容,21”以下彩电,各厂家选容量各异,有的用250V22微法,有的用10微法,有的用4.7微法,还有用1微法的,都能正常工作,开关电源次级滤波电容,容量用小一半也能正常工作,如160V100微法的电解用47微法的新电容也正常,当老化容量减少到故障临界值就会随温度变化而故障变化,冷态时容量减少,加热后容量恢复一些,所以刚拆下的电解用电容表测量容量减少不多,冷却一段时间再测就减少较多。
2.损耗变大
这个指标一般的指针式数字式万用表难测,一般的数字电容表也难测,可理解为频率特性变差或高频损耗衰减,楼主那种仪器才能测出。
3.漏电变大
当电解电容正向漏电变大时,用电容表测量容量会超出标称值很多,即超出电解电容设计制造的正常误差,滤波用的电解电容的正常误差比其他电容大,一般正误差是20%,最大正误差可80%,1微法加20%是1.2微法,实测3微法就大了2倍,可能是正向漏电大引起。

测电解最好别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测,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有两种,一种是直流充电式测容量,一种是交流振荡式测容量,充电式与指针表电阻档测一样,很难测准,振荡式较为准确,即交流容抗式测量,但不同数字表测出容量有差异。

网友:
恭喜三太子完修..沒幫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妳~~那顆電容壞掉  肯定B+會下降(不夠)   但還是建議整塊板子要洗  生鏽嚴重  回來找你泡茶機率高

讚 ...

傑克謙虛說~ 您是我崇拜的師傅之一
這台SONY上折影還能救嗎? 21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5531#lastpost

网友G:
面板買單 這百分之一千是三星面板  從LCD到LED永遠都這問題  SONY都快倒閉了  三星這問題還是沒解決

感覺三星做面板真是....  只想賺錢   有問題都不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面板買單 這百分之一千是三星面板  從LCD到LED永遠都這問題  SONY都快倒閉了  三星這問題還是沒解決

感覺 ...

面板買單
用逼螺絲,有機會嗎?

网友:
那是面板軟排裡的IC掛了

网友:
三太子前輩的密技真神。

网友:
好功夫.查修真仔細...
我親戚的32吋轟天雷看第四台畫面有一點跳動..(訊號輸入不會)
就直接回收不要了..說太重了6-70公斤...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