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除濕機]東元MD3202DR壓縮機不動

楼主(2015-02-26):
壓縮機啟動後,瞬間電流11A ,便跳脫起動;起先以為壓縮機掛掉,但以前遇過MD1103及MD1107型,都採用日製壓縮機,但沒遇過壓縮機掛掉!於是拆開檢查,原來是啟動電容壞!另外壓縮機旁之零件是何作用?請各位前輩指教,謝謝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网友A:
那個是電磁閥,B式除濕機都會有,當室溫太冷導致蒸發氣結霜時,電磁閥會打開讓高溫冷媒通過蒸發器以便除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電磁閥,B式除濕機都會有,當室溫太冷導致蒸發氣結霜時,電磁閥會打開讓高溫冷媒通過蒸發器以便除霜 ...

謝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