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EH7925吹風機故障

楼主(2015-02-26):
春節收假後 老媽丟一台吹風機 跟我說 故障了
請我幫他修一修

插電測試 結果
無風力 但是 加熱線圈會亮
而且有濃濃的燒焦味

就拆開檢查囉
目視幾乎沒有零件受損 或是 燒壞

比較納悶是下方這個 是什麼用途呀?
紫色線是接到外殼的銀色錫箔上而已...

用3用電錶量測
插頭端 110V
切換開關 也有110V
溫度保險絲 也有110V
馬達上的基板 也有110V
加熱線圈上 也是110V
奇怪了 都有電壓啊

就組裝起來測試
神奇的事情 竟然 連加熱線圈都不會加熱了

請問各位前輩 我該如何進行測試和量測呢?
非電子本科系的我  真的沒招了!!

网友A:
滑動開關有沒接觸不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動開關有沒接觸不良呢?

滑動開關 正常的
切到0 其他地方都沒有電壓
切到1~3 其他地方都有110V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滑動開關 正常的
切到0 其他地方都沒有電壓
切到1~3 其他地方都有110V電壓 ...

這馬達不是110V的喔,您要確認一下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馬達不是110V的喔,您要確認一下電壓

我是量測 圖五 334那邊兩端是有110V
可能要解焊後 再用12V去測試是否正常..

网友:
mitsky15大您先拆下電熱絲線,打開開關量測馬達兩端是否有電壓,如沒有就馬達屁屁那塊板子出問題了

网友:
有加熱 無風  ---> 加熱時間長 = 高溫

第三張 (白色) 溫度保護開關要檢查

http://bbs.pigoo.com/thread-55444-1-1.html

通常先要檢查 電線有沒有折損造成接觸不良
馬達不轉 第五張 DB1 橋整 要檢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A9%8B%E5%BC%8F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E%F4%A6%A1&c=0

网友:
此吹風機已出廠十餘年,若是重度使用者(長頭髮),應該馬達的碳刷已磨耗殆盡了,可用手轉扇葉看看順不順,祝你成功修復n_116|

楼主:
請問一下
這種溫度保險絲 幾乎無法拆開
如果硬拆怕把雲母片拆破

那該如何更換溫度保險絲呢??
剛剛量測時 溫度保險絲發出藍色光  再量測就斷開了...

网友:
斜口拑剪斷在施展特異功能移花接木

网友B:
請問圖片中取代焊接的夾持銅片端子叫什麼名稱?
露天及掏寶有在賣嗎? 請幫忙提供連結或是"關鍵字"
一直想買來用在省電燈泡上的出線腳位接線!
可是一直找不到!? 單價太便宜沒利潤而沒人賣嗎?

网友:
溫度保險絲 也有110V........溫保斷路了
修理吹風機旁邊要放一台電風扇,常ON
吹風機啟動,一發生馬達不運轉,馬上放在風扇前散熱,否則....溫保易斷

您這顆馬達可用12VDC (或電瓶) 來測試是否正常~

网友:
SOP如下
已確定加熱線圈與電機電子相關部件已目視檢查  無明顯異狀
且加熱線圈上電時有正確作動
問題點可能是在馬達(前提是電熱絲沒斷 開關接觸正常有導通)

先檢查 馬達是否用導通
不行-拆馬達
  可以-檢查馬達是否能正常滑動

不過看起來來好像弄斷一些線了   先把線接回去

松下的吹風機有的有負離子功能   所以電阻跟黑色長方形的可能 跟負離子模組有關係

馬達的電是來自加熱線圈 其中一段 並聯分壓出來的   所以單純是馬達的問題
溫度開關  沒壞     如果壞了   會開路   線圈就不會加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圖片中取代焊接的夾持銅片端子叫什麼名稱?
露天及掏寶有在賣嗎? 請幫忙提供連結或是"關鍵字"
一直想買 ...

C型線夾   但是大多數 都是大型的

而且坦白講  特地去買  感覺好貴

可以用壓接端子  後面那段   或是用銅片仿製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這種溫度保險絲 幾乎無法拆開
如果硬拆怕把雲母片拆破

  那用鑷子 掰開兩片 不能太大力  不然沒了彈力就沒救了
將裡面的白金接點給磨一磨   之後測量導通阻抗    要小於一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圖片中取代焊接的夾持銅片端子叫什麼名稱?
露天及掏寶有在賣嗎? 請幫忙提供連結或是"關鍵字"
一直想買 ...

kuny0605大您可以購買壓著端子剪掉Y或O環,用壓接鉗壓著即可

网友:
感謝"專炸元件" & "Dave"的回應及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這種溫度保險絲 幾乎無法拆開
如果硬拆怕把雲母片拆破

如果溫度保險絲壞掉的話,把它用尖嘴鉗剪斷,
再買圓筒狀金屬外殼的溫度保險絲來取代.
用無鉛錫焊接在原來溫度保險絲鉚接的孔中.
溫度保險絲請找耐溫 125~145度 !
請參考下面這一篇討論:    Panasonic 國際牌 EH-5275吹風機,零件請教
http://bbs.pigoo.com/thread-49575-1-1.html

网友:
建議先測量多段開關是否都能正常切換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