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落水(止水)皮墊相關疑問?

楼主(2015-02-26):
發現馬桶微微漏水,想說把落水(止水)皮墊用電鍋烘烘看,能不能變緊實一點,不曉得放入的時間點?重頭烘到尾?還是等電鍋跳起以後立刻放入?我是用一個低鐵架隔著底盤!

最後還是塗上護手霜在落水(止水)皮墊上,漏水情況才有改善,但是水壓又不能轉太強!

网友:
橡皮老化要還原應該不好做,建議換新

网友:
別為20元瞎遮騰
水電材料行很好找的

网友:
那個落水(止水)皮墊.....俗稱"馬桶水箱落水皮"....
一般的五金百貨都能買的到.....自己搞..划不來....
落水皮經年累月浸泡在水裡....材質都會產生變化...
再加上水的壓力...表面只要有些磨損...就會微微漏水...
光是偷偷漏掉的水....或許比落水皮的金額還多....
(我家平均8~10年就全換原廠的落水皮)

楼主:
我也想換落水(止水)皮墊就好了 無奈是這型太冷門要整組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換落水(止水)皮墊就好了 無奈是這型太冷門要整組換

二段式省水止水皮

換落水(止水)皮墊: 商品尺寸:長6,寬7,高13(公分)

网友:
以前家裡的被我弟換過像你那種省水的兩段的漏水皮,當初我弟可能為了省水才裝的,後來東西用久了當然漏水了,我跑了好幾家都買不到這種兩段的漏水皮,因有多種形式好幾個廠牌都不通用。最後乾脆整組喚回通用型的,省的以後維修也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