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品檯燈 PL27W ~檯燈不亮

楼主(2015-02-26):
各位大大您好
檯燈不亮~不知是否是下圖的元件壞掉 (電感)

网友:
感覺是電阻(白色的那顆)炸了,
而不是電感壞了!

网友:
怕電感掛了   沒感抗值難買料嗎

放心在電感掛之前   PCB銅箔會先燒光光n_171|

先看看被動元件與各腳下有沒有明顯異狀  例如燒焦   熱變形 變色 炸裂  鼓起
在查主動元件

网友:
電感不容易壞滴,再找找其他地方吧

网友:
那顆R5明顯見骨了啊~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提供方向,先換R5試試

网友:
數值不夠?例如燈管測試?開關..等等?

网友:
通常是晶體損壞,可先拆下測量損壞,基極電阻損壞,再來是燈管交連電容及其他小電容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提供方向,先換R5試試

R5保證浚壞

网友:
去網拍買新的電子安定器,含運費100~120元搞定! 也有DIY的樂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0397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