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NA-90ET洗衣機脫水抖動

楼主(2015-02-26):
是這樣的, 最近把洗衣機筒槽拆下來清洗, 因為之前脫水時抖動越來越大,
所以心想說是不是皮帶鬆了想說順便把皮帶調整拉緊一些, 結果悲劇就開始了

清洗內筒槽與調整皮帶完後裝回試運轉, 天啊~ 脫水時內外筒一起晃動阿
晃的比清洗前還要大, 洗衣機差點沒抖著跳出浴室

查了一下文章, 有可能是軸心歪或是緩衝彈簧故障等問題
索性就幫它整個汰舊換新一下, 買了軸心總成(有磨擦彈簧的軸心總成)/緩衝彈簧組/皮帶

更換完後, 結果還是在脫水時會狂抖動, 以前用洗衣袋裝著洗都還OK
現在不行, 一定要把衣服攤平均在筒槽內才可以, 不然用洗衣袋就抖超大
特別是脫水時剛起步旋轉時

想請問
1. 洗衣機的緩衝彈簧組是否有分前後長短之分呢?
(如下圖所示, 發現有兩隻緩衝彈簧的頂端是有塗顏色的,
但順序是不是如此我就不能肯定了, 因為之前拆下來清潔時沒注意有顏色之分,
目前是後方兩支有塗顏色)

2. 皮帶鬆緊是否會影響到洗衣機的震動呢? 如何判定皮帶鬆緊調整是否合宜呢?

3. 或有可能會是馬達的軸心有歪導致抖動嗎?

4. 或是有其他該檢查的項目嗎?

還請各位不吝指導^^

緩衝彈簧位置

緩衝彈簧位置

网友A:
1.有疑慮就換過來看看
2.有 但不知道怎說
3.摩擦彈簧有沒有裝好,可以在脫水時,看一下內盤有沒有轉,作判斷
4.經驗談,請細看所軸心的底盤是否有裂痕,碰過有細小裂痕,在高速時才發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疑慮就換過來看看
2.有 但不知道怎說
3.摩擦彈簧有沒有裝好,可以在脫水時,看一下內盤有沒有轉,作判 ...

1. 有換過來試看看, 把有顏色的記號的換位置, 但感覺不出效果
2. 我有把皮帶調緊一點, 發現抖比較大力, 如果是把皮帶放鬆點, 感覺抖沒那麼大力與明顯
我是用一般機械與空調箱皮帶鬆緊的標準去調整洗衣機皮帶
(但覺得運轉特性不同皮帶調整鬆緊標準是否不同)
3. 內盤目前是會跟著內桶同時轉動(眼睛觀察應該是有同步轉吧)
4. 這個經驗很寶貴,我完全沒想到這一點, 我一早就爬起來趕緊又拆了一遍檢查, 看是沒裂痕

网友B:
平衡環不良..配重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環不良..配重不平衡

阿~~
該不會是內桶上方那一圈吧, 我剛搜尋了一下, 平衡環是內桶上方那圈塑膠嗎裡面有水一樣的東西?
我想說是積水在裡面, 還開了幾個洞讓水排乾淨

請問要如何補救配種平衡的問題呢?

网友B:
沒救了...快去服務站買一個吧!告訴答案了.加個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救了...快去服務站買一個吧!告訴答案了.加個分吧!)

謝謝大大的解答, 不知道是我的等級不夠嗎? 沒有看到加分的選項耶? 按鈕在哪阿?
但還是謝謝您^^

那個東西是直接服務站跟他說平衡環嗎?
不知會不會很貴阿~ 嗚嗚~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解答, 不知道是我的等級不夠嗎? 沒有看到加分的選項耶? 按鈕在哪阿?
但還是謝謝您^^

應該,不會很貴

网友:
這是人為故障~哈~真是敗給你了!
  現在最小台的是10kg~~你那9kg平衡環,不知還有材料?

网友:
QQ 2年前做過同樣的事.....

經驗阿  ,倒是沒問過這個東西價格0.0"

楼主:
晚點來去詢問原廠材料中心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把水漏掉後, 自行嘗試把水補回去平衡環內呢?
因為我覺得那平衡環內的水應該有一定的比例與重量才可以去達到最佳平衡?

這真的是我親自把洗衣機給摧毀了~嗚嗚~
如果買不到平衡環, 就只能嘗試修復或是去資源回收廠碰碰運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晚點來去詢問原廠材料中心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把水漏掉後, 自行嘗試把水補回去平衡環內呢?
因為我覺得那 ...

天啊!天兵一個..不懂別亂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啊!天兵一個..不懂別亂拆阿

果然不能太相信自己的直覺, 每個東西設計都有它的道理, 有水在裡面, 並不代表是髒水, 哈哈
還好打電話去維修站詢問還有材料可以買
買到連客服小姐都認得我了XD

期待完修後可以正常再多使用個幾年

最後還是謝謝各位的熱心指導小弟, 感激不盡

楼主:
感謝各位, 今天終於搞定了, 買一個平衡環回來更換上去後
運轉順利, 聲音與震動也比從前好多了, 安靜不少
謝謝各位的隔空診斷與經驗分享

在此紀錄一下, 平衡環的重量給大家作為參考
狀況良好的平衡環重量是2059克
平衡環內的水如果都沒半滴的話重量是1179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今天終於搞定了, 買一個平衡環回來更換上去後
運轉順利, 聲音與震動也比從前好多了, 安靜不少
謝 ...

平衡環內是鹽水.不是一般的水.所以不能直接以秤重來衡量!

网友:
又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