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爐 感應棒怎測試好壞問題

楼主(2015-02-27):
有人知道怎測量他功能正常嗎..

网友A:
是不是瓦斯子火點不燃? 先把感應針和各個接點氧化的部份清潔乾淨
測量方法-參考聯結看看有沒有幫助: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电偶部分是通的(阻值只有幾Ω),一般是没问题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l=relate_question_1

网友B:
前幾天我也遇過同樣的問題,感應棒我用普通三用電表量起來像短路,一邊量一邊用打火機燒,阻質一樣沒變,個人感覺是量不出來,不然就是要精密一點的電表,後來換新的,瓦斯爐就正常了,不用開火等三分鐘還會熄火。換新的試試看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我也遇過同樣的問題,感應棒我用普通三用電表量起來像短路,一邊量一邊用打火機燒,阻質一樣沒變,個 ...

我也是量不出來。ㄧ邊燒怎量都ㄧ樣。換新的是ㄧ定要。可是就想知道怎樣測量。還有感應棒和後面堵住瓦斯開關都ㄧ起換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瓦斯子火點不燃? 先把感應針和各個接點氧化的部份清潔乾淨
測量方法-參考聯結看看有沒有幫助:在大多 ...

感應棒後面接的堵住瓦斯的開關。是因感熱棒然後發電控制那個開關嗎

网友C:
前端熱電偶是用來產生激發電壓給後方的電磁閥動作,估計熱電偶因發火後感熱,使其輸出電壓上升至約1V以上,可令電磁閥動作吸引磁簧棒,達成控制瓦斯管路的通路與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端熱電偶是用來產生激發電壓給後方的電磁閥動作,估計熱電偶因發火後感熱,使其輸出電壓上升至約1V以上,可 ...

測試電磁閥是不是能拿1.5v電池接上去看他會不會動作而得知好壞。

网友C:
應該是可以,可用碰觸方式試驗.若為K型熱偶,其敏感度約為41 µV/℃,當熱度達300度時,輸出電壓為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量不出來。ㄧ邊燒怎量都ㄧ樣。換新的是ㄧ定要。可是就想知道怎樣測量。還有感應棒和後面堵住瓦斯開 ...

熱電偶又稱為瓦斯安全裝置,兩個不同的金屬經過燃燒之後兩者之間產生一個電壓差,再去控制電磁開關來開啟或關閉瓦斯

當瓦斯爐使用中遇到中途熄火(水溢出澆熄),熱電偶感應不到熱能,將無電壓輸出,電磁開關不動作,瓦斯被關閉

之前家裡的瓦斯爐旋轉開火之後,手一放開火馬上熄掉,後來用砂紙將熱電偶磨亮之後,一直用到現在也有一年多了,
目前一切正常

楼主:
上圖 正負極對嗎......他有分正負極嗎..還是都沒差

网友A:
上面圖片3個螺絲都是鎖在爐身,所以你所指的2個地方應該都是接地,正極應該是插在電磁閥的那根線
在我的理解:
1.初步測量阻值是檢查有沒有斷路,若是斷路就肯定是損壞
2.再來測量的應該是"電壓"有沒有隨著溫度升降而變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圖 正負極對嗎......他有分正負極嗎..還是都沒差

感謝所拍照片,百聞不如一見。
熱電偶的電壓(電流)竟足以驅動電磁閥(線圈),不曉得電流是多大,可以量測告知嗎?
如果尖端是1.5歐姆,產生電壓1.5V ,那不就有 1 安培電流?

网友E:
11樓是正解,熱電偶發電常見偏遠或外太空地區,發電體中間是放射性同位素,周圍繞不同電位差絞合金屬絲,因為放射性同位素衰變會產熱,絞合金屬絲便有電流

小弟30年前手賤把銅絲跟鐵絲絞合後串接電流表,絞合金屬絲用奈打烤一下,表針就會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所拍照片,百聞不如一見。
熱電偶的電壓(電流)竟足以驅動電磁閥(線圈),不曉得電流是多大,可以量測 ...

1.5歐姆應是線阻,並非電源內阻,兩者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樓是正解,熱電偶發電常見偏遠或外太空地區,發電體中間是放射性同位素,周圍繞不同電位差絞合金屬絲,因 ...

上圖我有用火烤他..可適用電錶.+和-都沒電..要烤很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圖片3個螺絲都是鎖在爐身,所以你所指的2個地方應該都是接地,正極應該是插在電磁閥的那根線
在我的理解: ...

量過沒短路會通..可是用火烤都沒電..好像很難檢測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可以,可用碰觸方式試驗.若為K型熱偶,其敏感度約為41 µV/℃,當熱度達300度時,輸出電壓為1.2V. ...

用1.5V電池接觸可是他都不動做..

网友:
這個網頁有英文說明測試方式,
http://www.ehow.com/how_7505466_test-thermocouple-multimeter.html
似乎是
1. 直接量電阻,約40歐以內。
2. 用火烤時,空載會有20~30mv電壓。
3. 動作時(火烤+接上電磁閥時),量電壓應該有15~20mv左右。
所以應該不是k電偶

這份英文文件有蠻詳細的說明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IktqodPFLjR9V6xoK0T
看這段影片,應該可以了解怎麼測,數值如 robotai  大大所述
ps:先用電阻檔確定電磁閥線圈是否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