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車門燈改裝閃爍燈&加裝照地警示燈

楼主(2015-02-27):
車門燈改裝閃爍燈&加裝照地警示燈

其實本人不鼓勵改裝.一切都只為安全而改裝.
首先先來了解車門燈的工作原理:
顧名思義就是當車門打開時.車門燈自動亮起.警示後方車輛或行人.
可是單一微弱燈泡.真的可以起到警示作用嗎?我很懷疑.

準備零件.
以下零件除自閃型LED和T10燈頭購買外.其餘皆為庫存零件.

本次改裝之線路圖.畫得有點醜.請見諒.
預備以1顆自閃型LED帶動其它LED.

測試看看.
由於食人魚LED我庫存很多.所以直接以食人魚LED裝設.

亮了.閃爍中.

直接來了.以麵包板焊接.

1歐姆電阻和IN4148就直接藏在燈頭內.
對了.這燈頭規格是T10標準燈頭.網拍上都找得到.

再度測試.

亮度100分.

看一下VC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VzoVC6oI7k&feature=youtu.be

再來加裝照地警示燈.
還是運用車門燈打開就亮原理從車門燈處拉線.

一般這需要拆門板.我則只有拆半套.
先拉出車門燈插座.

準備防水LED燈條.我是用30公分藍光.
直接剝線接在車門燈上.

燈線走門板內.

黏上3M雙面膠.
一半照地.一半照後.一兼二顧.照明兼警示.

照明很足夠.從此再也不會不小心踩到狗屎或水坑了.

霸氣十足.

美車欣賞.

謝謝觀賞.

网友A:
私人影片,不能看

車門部分早就改好了,作法差不多。只是我沒照地,看來可以考慮加一條照地
T10警示燈我買現成的,不夠亮= =,而且太大的還裝不進去,再來想看看如何改亮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私人影片,不能看

車門部分早就改好了,作法差不多。只是我沒照地,看來可以考慮加一條照地{:12_122 ...

拍謝.不知那裡設定到.現在可以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謝.不知那裡設定到.現在可以了嗎?

Update : 影片可以看的囉!

用自閃型LED來帶其它的LED... << 這招學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date : 影片可以看的囉!

用自閃型LED來帶其它的LED...

牛兄.您這youtube怎麼貼?按youtube圖示顯示輸入第一個參數是什麼意思?

网友C:
原來還有自閃型LED阿,學到了

网友:
有洞滋洞滋風格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還有自閃型LED阿,學到了

有需要來拿吧!還有剩.

网友:
讚啦!又學到一招自閃型L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兄.您這youtube怎麼貼?按youtube圖示顯示輸入第一個參數是什麼意思?

回GKJNN大,

參數就在您貼的連結中! 以您的連結為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VzoVC6oI7k&feature=youtu.be
參數就是 7VzoVC6oI7k
您可以試貼看看!!

剛才發現, 您有賣晶礦的說... 來賣場挖看看有沒有牛中意的~~

楼主:
test

ㄚ姆.哇乘公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GKJNN大,

參數就在您貼的連結中! 以您的連結為例

感恩.還有很多沒空貼.收藏好幾十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恩.還有很多沒空貼.收藏好幾十年了.

被GKJNN大感化到... 下午牛也惡搞了一下機車...

把18650電池盒貼在座墊上, 透過微動開關在椅墊時點亮LED.

LED做成杜邦插頭模組式, 方便更換.

座墊下放一顆18650, 等於放一顆小型炸彈在屁股下...
不知道會不會在哪一天騎車的時候爆炸呀~~ (苦笑)

网友:
我就是是想看看效果如何的
不知道用七彩LED來做會怎樣,我記得還留有一顆

网友:
安全第一,改裝的很棒。

网友:
有誰願意開發一個自閃三角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被GKJNN大感化到... 下午牛也惡搞了一下機車...

18650沒那麼容易爆啦
如果真的擔心,直接拉線進去吃電池的電

网友:
順便提供參考
上次加裝LED時,順便加2個藍光LED,開車門時照駕駛座的腳踏板
找到位於儀表板下方的車門警示燈開關線路,直接並聯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被GKJNN大感化到... 下午牛也惡搞了一下機車...

改鋰鐵18650~
看牛大這麼快速的動作。
小弟提供你一顆 18650 鋰鐵放屁股下~
被炸也舒服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8650沒那麼容易爆啦
如果真的擔心,直接拉線進去吃電池的電

直接吃電瓶, 怕沒電後車會發不動..
所以才放1865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鋰鐵18650~
看牛大這麼快速的動作。
小弟提供你一顆 18650 鋰鐵放屁股下~

牛有個朋友賣電動車... 現在兼做電瓶維修..
電池來源不成問題... 但要再買充電器就有點懶了...

直到現在, 牛都還是用 金威澎 V6 YJ-668A 在充18650...
有點想買 NITECORE D4 , 但又沒有啥動力...
想想, 手邊有的能用就物盡其用吧... 一直買下去也不是辨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吃電瓶, 怕沒電後車會發不動..
所以才放18650的...

經過鑰使開關,況且led耗電量不大
每天騎乘的話,基本上都沒事

或者可以考慮安裝18650充電模組
這樣不用擔心機車發不動
只要設定好引擎發動時
順便充18650既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經過鑰使開關,況且led耗電量不大
每天騎乘的話,基本上都沒事

WinRAR大,
這是不錯的建議!!
因為後座離電瓶近, 多數人的改裝都是直接由電瓶拉出.
改這燈是沒啥技巧, 但就是要確認後座蓋上時LED是不通電的.
如果經由鑰匙關關, 就是再多了一道電源供應保險...

納入下一版改裝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