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大家幫我用手機測試一下

楼主(2015-02-28):
想麻煩大家用手機幫我測試一下上論壇是否有問題好嗎?最好是有圖喔!

网友:
老大,最上面的首頁破圖 被藍色遮蓋3分之2

下面的都正常,圖片我等等傳上來看看

网友:
破圖無法滑動縮放

网友:
[ 本文章最後由 lux 於 2015-2-28 12:02 PM 編輯 ]\n\n破圖無法滑動、放大縮小…

楼主:
謝謝各位協助,目前只能先讓論壇部份正常顯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協助,目前只能先讓論壇部份正常顯示。

剛跳槽 亞太ˋ4G  infocus M810藍色..
標準版 可放大縮小...觸控板無法放大縮小..
電腦版 可縮放無問題
其他全部都正常..不會破圖..
正常使用快樂中..
只是有一點 貼圖問題
三種都還找不到如何貼圖..

4G上網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跳槽 亞太ˋ4G  infocus M810藍色..
標準版 可放大縮小...觸控板無法放大縮小..
電腦版 可縮放無問題

謝謝加入測試,貼圖的方法應難不倒你,不過你真的要用手機發文貼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加入測試,貼圖的方法應難不倒你,不過你真的要用手機發文貼圖嗎? ...

哈我店裡沒電腦..只用魔米M1 卓安..每次要發圖
就頭疼了 縮圖卓安會用..
就是無法上圖....沒有也沒關西拉
再拿出法寶 小筆電..就好

通用性吧現在手機相機畫數高
既然已有手機板痞酷..應該可直接上圖
純屬個人想法...要不然手機拍好..還要傳一下
老大..我的想法不需刻意去改..
配合網站為先..之後有大量需求再搞吧

楼主:
BEER一提讓我想起忘了跟大家說,手機版有分標準版跟觸控版,這兩個版都有廣告,請大家幫忙試試是否能正常顯示及打開。

网友:
我用手機還是習慣用電腦版,不然用不習慣

网友B:
引用 楼主:
BEER一提讓我想起忘了跟大家說,手機版有分標準版跟觸控版,這兩個版都有廣告,請大家幫忙試試是否能正常顯 ...

手機是小米2S  軟體: GOOGLE 瀏覽器

痞酷手機版 的標準版跟觸控版,這兩個版上的廣告都有正常顯示,且點選後廣告都能開新頁正常顯示
** 目前手機版只有顯示估狗的廣告,不知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機是小米2S  軟體: GOOGLE 瀏覽器

痞酷手機版 的標準版跟觸控版,這兩個版上的廣告都有正常顯示,且點 ...

謝謝版大,手機版因為版面大小限制,故每頁只能放兩個廣告,目前是放Google的。

网友:
wish大
如果沒登入可以按嗎?是有效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