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吋42LP1R-ME 畫面有雙影

楼主(2015-02-28):
各位大哥:小弟我想請問圖1中的情形.不論用任何模式(TV.AV.PC)都會有此情形.請問是圖2主板的問題.還是圖3螢幕的問題.又該從何下手比較好.謝謝

网友:
主板電容換看看

楼主:
大哥換主板的電容.是指全部的嗎?還是特定位置或幾V的電容呢?謝謝

网友:
面板問題,不會太難修...

楼主:
大哥換了全部16v47uf跟35v1000uf.問題沒有改善.

网友A:
有沒有可能是軟排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能是軟排接觸不良

有試過清潔過.跟換軟排結果也沒任何不同.謝謝

网友B:
橫的線不是軟排,這塊老面板的T-CON粉多,先想辦法借一塊試試(不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橫的線不是軟排,這塊老面板的T-CON粉多,先想辦法借一塊試試(不是主板)

謝謝大哥說明.T-CON沒地方借.可能要先買1片來試.謝謝

网友:
面板方向處理巴

楼主:
更換T-CON後.以正常了.感謝各位大哥的幫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