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改好了,但是有三個圖要改中文

楼主(2015-02-28):
大家午安︰
終於把手機版暫時定下來了,不過有三個圖想請會改圖的會員幫忙!

下列兩個圖需要改繁體中文︰

下方這個請幫忙設計一下了,請先用你的手機看一下Discuz! Board字樣原本的情形,手機版就是簡單就好,例如︰
PIGOO 痞酷網這樣就可以了,注意需要相同尺寸。

咦!看不見對吧!因為是白色所以看不見是正常的,請自行複製一下。

請改圖的會員注意一下,圖的格式一定要跟原本一樣,謝謝大家。

网友:
WISH大是這樣嗎?

楼主:
謝謝Dave,第3個圖要把Discuz! Board 改成PIGOO 痞酷網。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Dave,第3個圖要把Discuz! Board 改成PIGOO 痞酷網。

WISH大我改了
186347[/attachimg

楼主:
那個透明的圖好像跟第一帖不一樣大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透明的圖好像跟第一帖不一樣大耶!

WISH大不好意思,透明貼過我軟體變黑底白字量不太準,你再看下面這圖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不好意思,透明貼過我軟體變黑底白字量不太準,你再看下面這圖可不可以

透明圖的大小是260*100,你的圖只有230*32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明圖的大小是260*100,你的圖只有230*32

260*100好像不等比,麻煩您再看一下喔!

网友A:
這是帶白底白字的260*100您幫我看可不可以

下圖透明底白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帶白底白字的260*100您幫我看可不可以

請問字能不能再大一點點?

网友:
WISH大怕檔名相同你不好抓,我改檔名PIGOO7透明底白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字能不能再大一點點?

OK

字已接近260寬

网友:
加寬367*100

楼主:
謝謝Dave,這樣就可以了,那兩個"退出登錄"因為繁體化後變模糊了,所以就先不換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Dave,這樣就可以了,那兩個"退出登錄"因為繁體化後變模糊了,所以就先不換好了。 ...

我改細一點的字看看喔等我一下

更細

网友B:
可以拿原圖只修掉 "錄" 一個字嗎  X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原圖只修掉 "錄" 一個字嗎  XD

我用手機看不到退出登錄在那耶n_0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手機看不到退出登錄在那耶

對喔!我也找不到退出登錄在那裡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原圖只修掉 "錄" 一個字嗎  XD

哈!會的人應該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原圖只修掉 "錄" 一個字嗎  XD

字型及大小級數如無法完全相同,用修單個字會比較沒整體性

网友C:
wish 大大 上面二張我修一下 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 大大 上面二張我修一下 給你參考看看

謝謝你!又發現有會改圖的會員浮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