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琴玩具

楼主(2015-02-28):
各位大大好:
小弟有一只小的電子琴玩具,年代久遠,但是無法發出聲音,電源端、喇叭、琴鍵輸入端的線都己分離了,不知要接上電路的哪一端,還請各位大大賜教,感恩!

電子琴電路圖

電子琴電路圖

网友:
GOOGLE 圖形搜尋+ 關鍵字: 電子琴電路
這個圖較接近   原址:  http://www.schready.com/circuit.php?share_id=543

輸出配合你的圖 修改如下:

這類電路喇叭正負整麼接無所謂

** 有人會問 喇叭 為何沒隔直流
....因為 輸出晶體BE  沒給直流偏壓   屬於C類放大      看樣子會很大聲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成功接上可發出聲音,沒有問題~~Thank you!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成功接上可發出聲音,沒有問題~~Thank you!

記得請嘉芬小姐給他鼓勵鼓勵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