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不凡 GS110D 恆溫烙鐵發高燒掛點

楼主(2015-02-28):
手才被燙傷,今天就掛點,故障前一直發高燒,
發現有異狀時,烙鐵頭已經發紅,趕緊拔掉插頭已經來不及了,
顯示幕上已無溫度顯示,烙鐵頭不發熱了。

拆開檢視內部並無異狀

開關晶體編號磨掉了

网友A:
我記得這顆是TRAIC,編號論壇好像有會員記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這顆是TRAIC,編號論壇好像有會員記起來。

查控制板上白色 IC MOC3020 是一顆光偶驅動 DIAC ,所以後端確定是TRIC,

目前檢測到的狀況是發熱陶瓷頭的兩組線,
藍線約40歐姆,紅線則是開路了,
因此可能的問題點是在發熱芯燒壞了,但是是什麼原因導致發高燒而燒毁?

請問老大,這發熱芯有得買嗎?

网友:
TRICK與光偶和模組都要檢查一下
應該是TRICK一直導通才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控制板上白色 IC MOC3020 是一顆光偶驅動 DIAC ,所以後端確定是TRIC,

目前檢測到的狀況是發熱陶瓷 ...

能買!不過要星期一以後才能訂。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控制板上白色 IC MOC3020 是一顆光偶驅動 DIAC ,所以後端確定是TRIC,

目前檢測到的狀況是發熱陶瓷 ...

藍線約40歐姆~應該是加熱組(除非它是熱敏電阻)
我會用DC電源供應器慢慢升壓(10~30V)試看看

紅線如供給光耦,就比較像低阻值的THERMOCOUPLE
先不管紅線~
TRIAC,學姐有BT137或BT138給它裝下去試

网友B:
wooden大
看到你手上的水泡了~~~~

网友:
那顆TRIAC 應該是 BT134-600E

照片取自 aliexpress.com

楼主:
感謝前面幾位前拜的指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ooden大
看到你手上的水泡了~~~~

小聲說,看他的手,感覺他長得不高,可能在166以下 ...
猜對了他得請我喝雞湯,猜錯了請送我一付眼鏡 ...

网友D:
借板討論一下不知道這隻有沒有適用
A1311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聲說,看他的手,感覺他長得不高,可能在166以下 ...
猜對了他得請我喝雞湯,猜錯了請送我一付 ...

這個買賣可以做
怎麼都不虧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買賣可以做
怎麼都不虧本

阿勇哥最了我的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聲說,看他的手,感覺他長得不高,可能在166以下 ...
猜對了他得請我喝雞湯,猜錯了請送我一付 ...

我看史版大既沒湯喝也沒眼鏡好拿,您的通天眼變綠豆眼了!

俺只有 116而已,您太高估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史版大既沒湯喝也沒眼鏡好拿,您的通天眼變綠豆眼了!

俺只有 116而已,您太高估我了! ...

哈哈,這次換你開天眼了 ...
我老婆常笑我眼瞇瞇,好像沒開眼,她的眼睛有我的兩倍大,我都嘛說她是牛眼 ...
看你那時北上,煮綠豆請你吃 ...
燉鍋壞了,真的只能用煮的 ...

楼主:
啊!把綠豆眼挖來煮湯,這這...我可不敢喝!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把綠豆眼挖來煮湯,這這...我可不敢喝!

五燈大:
奇怪耶,你怎麼對綠豆眼那麼有興趣啊,我是要用綠豆去煮綠豆湯請你喝喔,不然請你綠豆碰好了 ...

网友C:
五燈大:
你的網址進不去喔 ...
http://www.suntec.idv.t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燈大:
你的網址進不去喔 ...
http://www.suntec.idv.tw/

回史版主,俺的網站是7-11....cc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史版主,俺的網站是7-11....cc

這個回答帥,上次我也是發生同樣無法看到網頁的問題。

7-11,現在的7-11 不是 24 小時營業了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借板討論一下不知道這隻有沒有適用
A13111

剛剛問了他們,這跟不凡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回答帥,上次我也是發生同樣無法看到網頁的問題。

7-11,現在的7-11 不是 24 小時營業了嗎?

呵呵!
強哥!俺的網站是玩爽的,沒人來逛的,只當自己的工作用網頁而已,
平時也懶得維護,所以也沒什麼內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問了他們,這跟不凡是一樣的。

老大!
有順風車幫忙買兩隻發熱芯來用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剛剛問了他們,這跟不凡是一樣的。

了解~先丟購物車
不知道會不會~跟惠民一樣~1隻不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
有順風車幫忙買兩隻發熱芯來用用吧!

我有買兩支發熱芯,原本是要自用的,你要的話就先給你,我下次再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了解~先丟購物車
不知道會不會~跟惠民一樣~1隻不賣~

你也可以跟烏骨雞學姐訂,下次會幫你買進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買兩支發熱芯,原本是要自用的,你要的話就先給你,我下次再買!

感謝您嘍!明天就去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跟烏骨雞學姐訂,下次會幫你買進來。

了解~先不用說
有需要在麻煩

楼主:
======完結篇======
▼零件到了,買了兩支發熱芯,兩支BT134,準備燒它一下

▼先量測藍線約40歐姆

▼紅線約20歐姆

▼先換上發熱芯

▼再檢查各零件有無異樣,結果發現了這隻標示121電阻阻抗無限大

▼上電量測電阻兩端幾近110伏,難怪烙鐵不工作

▼解焊下來才發現是兩隻121並聯

▼燒毁了

▼換上1/4瓦的碳膜電阻代用,原先想用1/2瓦的,但是體積太大,放不進手柄內

▼這是先前設定的溫度

▼測溫儀派上用場了

終於可以上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結篇======
▼零件到了,買了兩支發熱芯,兩支BT134,準備燒它一下

版大發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結篇======
▼零件到了,買了兩支發熱芯,兩支BT134,準備燒它一下

所以是電阻被燒毀導致溫度失控, 進而引把發熱芯也燒壞~~~
看來這設計似乎也不太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