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WIFT LT-3SEV07 畫面跳動

楼主(2015-02-28):
畫面跳動。這不是手抖~

立起來比較好修理

近看

要處理就是這一小塊

之前有說過的方式,先上零件試試,

可以拔下來處理

換上新的零件

忘了拍修好的畫面

如果是任何畫面異常(黑白,上下流動,左右移動,斜紋),看起來不是T-CON的問題,
大部份是這顆故障,如果換了這沒好,請參考這裡~
點我~點我~

网友A:
感謝分享.真是大內高手/都是一顆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真是大內高手/都是一顆搞定

不是我厲害,因為它就只壞一顆。。。。

网友B:
大大果然強,我家的東元TL3221FM開機不久就會影像飄移,但過一會就又恢復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同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果然強,我家的東元TL3221FM開機不久就會影像飄移,但過一會就又恢復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同狀況 ...

應該不一樣~
先輸入訊號到AV端子(如DVD),看看還會不會飄移,
再輸入訊號到VGA端子(如電腦),看看還會不會飄移,
來找出問題點~

网友:
又學到一招,謝謝經驗分享....
去了好幾趟報廢廠,都沒找到液經顯示器+TV,好失望....

网友:
恭喜完修,真的是一擊必殺,還請多多分享秘笈!

网友:
感謝分享一顆搞定.............

网友:
這很寶貴的維修經驗!真是太贊了

网友:
恭喜gimida大完修 真是太牛了

网友:
跟vito的板子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