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AV-26BM4 CRT電視畫面不定時左右向顫抖

楼主(2015-03-01):
1. 品牌、品名、型號

CRT電視廠牌及型號

CRT電視廠牌及型號
CRT電視廠牌及型號

2. 故障情形:CRT電視畫面啟動後約15~20分鐘後不定時左右向顫抖,時好時壞。

映像管後端照

映像管後端照
映像管後端照

映像管後端插件

映像管後端插件
映像管後端插件

映像管後端電路

映像管後端電路
映像管後端電路

主板插件

主板插件
主板插件

主板電路

主板電路
主板電路

主板上的子板插件MTS MODULE

主板上的子板插件MTS MODULE
主板上的子板插件MTS MODULE

主板上的子板插件AV CONTROL

主板上的子板插件AV CONTROL
主板上的子板插件AV CONTROL

3.
請問是哪裡有問題?該由何處開始查找?

補充內容 (2015-3-1 07:29 PM):
感謝站上先進協助,已嘗試將主板背面焊點補焊,目前畫面不再顫抖,持續觀察中,謝謝指教。

网友:
畫面跟數值呢?先測2次電壓(b+)..垂直電壓?只照電路板無法隔空取藥喔

网友:
消磁線圈接頭拔掉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