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RO HP-U200EF3 電源供應器 不來電

楼主(2015-03-01):
日前維修一台 小型電源供應器 HIPRO HP-U200EF3 開機沒有電壓輸出,

檢查後發現有一個電容突起,拆下看100U/35V 耐壓是35V  ,但是我只有25耐壓電容,查了下他的資料,旁邊有一顆 TNY267P 電源晶片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4940/POWERINT/TNY267P.html
電路是一樣的,主線圈區輸出12V,經1N4148整流後也有顆100U35V電容濾波,經10k到BP電壓。為了慎重,換上25V電容後,測量一下工作電壓是13.6V,再量下BP端電壓也有6.08V,比對資料電壓證明25V耐壓是可以用的,測量修復後量電壓 11.7V,5VSB=5.145V,各輸出正常,完修。裝上時又發現2個突起順道一起換掉。也算是幸運的維修吧!

外殼

外殼

网友:
沒錯~拆開後要上電測試時要將外殼與板子隔開...抒壓小物是不錯的絕緣體。
最後一張圖中間的電容好像也懷孕了說?!

网友A:
恭喜完修! 我建議如果是重要的電源,電容最好全換。還有,13V是空載電壓,負載時電壓會變成12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我建議如果是重要的電源,電容最好全換。還有,13V是空載電壓,負載時電壓會變成12V嗎? ...

回 phuang3 大,DC13V是主變壓器的另一組線圈輸出電壓 DC12V,提供給 TNY267 BP電壓用的,線圈輸出13.61V,經 D2 1N4148及R4 10K後是 6.08V,符合BP電壓 -0.3~9V,不是輸出用的 DC12V,使用測試器測及電表量是 1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我建議如果是重要的電源,電容最好全換。還有,13V是空載電壓,負載時電壓會變成12V嗎? ...

回 peter180 大  是啊,我也是很想全換電容, 目視還沒有長大,但就是糾結在,有時修東西真是壞了才會要去換他,總覺得還沒壞幹嘛換? 有拆幾顆下來量是正常值,目視也正常。至於圖片看有長大應該視角度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