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37X01 開機畫面出現一秒及無畫面.

楼主(2015-03-01):
鄰居送我這一台禾聯電視,因為媽媽還在用SONY 舊型29吋電視,想把她修起來給老人家看.

目前測試上24V +5V等好像正常都有,是雙極式高壓,開機會有WELCOME 出現後即變黑畫面.也沒有背光.
高壓板保險絲測試也都正常沒有斷,不知板上有沒有高手能指導一下
開機後綠燈好像會閃十次 或九次 就變紅燈,不知是故障代碼.
感恩了

网友A:
LG面板 注意是燈管內接頭焦黑 燈箱內有長條型電路板 拆開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面板 注意是燈管內接頭焦黑 燈箱內有長條型電路板 拆開就看到了

感謝指導 回去 拆開看看 ,但想到要拆到內部 就頭大,也是最不想拆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 回去 拆開看看 ,但想到要拆到內部 就頭大,也是最不想拆的地方

要拆內部燈箱前.先逐步去除高壓.T-CON等.
判斷出故障點.檢測何處異常.
或許是AD或"電源板"!!

网友B:
37燈管機率不高,請先照上一位大大說的,把高壓電源線與T-CON訊號線移掉,如果還是轉紅燈
,再來就是電源與AD判別(應該是這個的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燈管機率不高,請先照上一位大大說的,把高壓電源線與T-CON訊號線移掉,如果還是轉紅燈
,再來就是電源與AD判 ...

剛剛把電源板電容用數位lcr 儀旗級的測試器測過一便,發現容量還算在正常範圍,雙擊式高壓板6顆濾波電容470u/35v  測起來也還好400u/35v 回家帶側保險上 先換掉 容量較正常 750u/35v 的大周電容(先測),後續再行報告.謝謝各位前輩指導.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把電源板電容用數位lcr 儀旗級的測試器測過一便,發現容量還算在正常範圍,雙擊式高壓板6顆濾波電容470 ...

請問是否 t-con 移除後會變成白屏現象呢.(前提是高壓正常) ,還有是否可以強制將高壓版開機 他有兩腳       BLON   IPWM 其餘是+24V ,如何強制開機. 將 BLON 短度嗎,因為空腳量起來有+5V ,可是 AD 相對應板 量起來也是都有+5V

网友B:
不是T-CON移除,是主機板過來T-CON的訊號線拔掉(會白屏)
先拔掉電源板過來高壓板的線(24V),開機看是否沒跳回紅燈
如一樣就不是高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T-CON移除,是主機板過來T-CON的訊號線拔掉(會白屏)
先拔掉電源板過來高壓板的線(24V),開機看是否沒跳回 ...

我拔除t-con 線號線,跟我高壓板移除 BLON 跟 IPWM 兩條線畫面一樣會閃一下,可是會變模糊,彷彿是WELCOM 的光亮而已,但是如果接回就會很清楚看到WELCOM,高壓版電容更換無效,移除高壓也一樣,一插電機即出現WELCOM 並閃綠燈.

网友B:
那主機板機率大,這台賣粉多,很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主機板機率大,這台賣粉多,很好找

請問這塊ad 板可用的型號及代用型號 是多少有沒有網友知道 我若要購買比較好買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塊ad 板可用的型號及代用型號 是多少有沒有網友知道 我若要購買比較好買 ...

有聽從蘇飛大哥,斷開 ipwm 短路,螢幕仍然不會點亮,很懷疑是燈管問題了,可是高壓版卻是保險絲都是好的,這才怪,但隱約從高壓街頭有聞到燒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