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燈四段式開關 切換不順問題

楼主(2015-03-01):
最近發現家裡的電燈切換不順,常常第二段切出不來。所以拆來維修看看,

外盒

元件面

電路面

已拆過所有電解電容,量過都正常。除從AC經阻容降壓進來的電源穩流電容,33uF變22uF,更換後沒有改善。
更換CD4013,變成第三段不容易出來,好像還是沒解決。
量過在兩個Relay同時接通時,電壓會偏低,約9.8v而已,所以加大高壓電容。加大後,在各種情況時,電壓約11v至12v間,所以穩壓二極體應該沒問題。但是反應還是不順。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何建議?

另外這裡電路有個很奇異的地方,
照理說,CD4013的14腳是VDD,7腳是VSS。但是從電路上來看,與VDD相連是有兩個電解電容,但卻看不到有任何電源進入的路徑?請問各位高手們,能幫忙指點迷津嗎?(確認這電路是沒改過的,而且也會動作,但VDD的電到底從那來的咧?實在想不通)。謝謝!

補充內容 (2015-3-2 10:32 PM):
已完修,謝謝各位大大,結果請參考9樓!

网友A:
這2個電晶體好像沒加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個電晶體好像沒加二極體......

是沒有二極體沒錯,不過Relay的電流只有約35mA。而且電晶體好像沒有損壞,所以Relay回來的反向電壓應該沒有構成問題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關於VDD電源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27&page=1#pid628493

哈哈哈,果然有早就有高手解過了,之前找半天竟然都沒看到有這文,原來是從箝位保護二極體來的,感謝啦。

网友:
1. 有可能是電燈開關不良,ON-OFF時不乾脆,可交換電燈開關試試看。
2. 繼電器接點不良。
3. 兩個Relay同時接通時,電壓會偏低,約9.8v而已,很正常,新品也是這樣。
4. 將電解電容全部換新品試試看。

网友C:
剛剛又仔細看了一下電路,發覺這電路設計有BUG.......RELAY A沒有抑制反電動勢措施,雖然RELAY B線圈也沒有裝反向二極體,但在驅動的電晶體 C 極對地有裝一顆電阻,讓反電動勢產生時有迴路洩放掉,雖然不比反向二極體效果好,只要阻值選擇適當也可抑制在可接受的程度,大部分多段開關都是用電阻的方法,大概電阻比二極體便宜吧?

而RELAY A則由電晶體C極直接接往RELAY線圈,找不到其他零件,問題可能真的出在這邊,因為第二段剛好這個繼電器 OFF的時機,此時產生的反電動勢可能干擾4013計數,建議仿照RELAY B在電晶體C極加個同阻值電阻對地,或是乾脆如下圖加個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又仔細看了一下電路,發覺這電路設計有BUG.......RELAY A沒有抑制反電動勢措施,雖然RELAY B線圈也沒 ...

原來如此,謝謝ysc大跟單晶片大的提醒,明天再來試試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又仔細看了一下電路,發覺這電路設計有BUG.......RELAY A沒有抑制反電動勢措施,雖然RELAY B線圈也沒 ...

今天再進行修改測試,

1. 換開關,無效
2. Relay都加上二極體,也無效

最後發現以下這地方
缺少紅線這一條接地,借用ysc大之前的電路圖就是以下紅圈的地方。

所以Clock的訊號沒有濾波到,切換就容易亂跳。接上後就一切正常了。這電路也抄的太不像樣了,真不知道當初新品時為什麼會沒有問題呢?
不管如何,總算是完修了,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Clock的訊號沒有濾波到,切換就容易亂跳。接上後就一切正常了。這電路也抄的太不像樣了

出這種錯誤真是太扯了,摸過這麼多電子開關,這品牌還真的沒見過。

經過此次經驗,robotai大對電子開關應該更熟悉了,算是意外的收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這種錯誤真是太扯了,摸過這麼多電子開關,這品牌還真的沒見過。

經過此次經驗,robotai大對電子開關 ...

是啊,謝謝ysc大的大力幫忙啊。有痞酷就是好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