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日行燈維修

楼主(2015-03-01):
日行燈為歐規與新車標準安全配備, 換車後半年才流行起來. 為避免原廠 gy 破壞保固, 都沒有加裝日行燈的慾望, 僅以白天開大燈來代替日行燈. 但是大燈又因為使用率太高而頻頻掛點, 偏偏這車大燈又是出名的難換, 終於在過保固之前決定動手加裝 LED 日行燈.
果然大燈因此長壽了些但是有一邊日行燈開始偶爾眨眨眼後就乾脆不亮了.
還好這燈使用普通零件應該不難維修.
九燈, 每個 1W

把四個黑色矽膠挖掉就可看到螺絲

打開上蓋可看見電路板,上電點亮, 發現某三顆集體不亮, 再使用電源供應器單獨點兩那三顆, 其中一顆不良, 就是它了. 仔細觀察原燈珠使用1金線, 換上的為兩金線.

測試點亮, 換上的是兩金線色溫有色差偏向黃色

補上白色矽膠

打完收工, 謝謝收看.

网友:
雖然有燈識別度高有助安全,但駕駛習慣更重要~~~有的人握住方向盤就以為他是開坦克

网友A:
日行燈顧名思義就是白天才開,晚上還開真的很刺眼,要開請減半亮度,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行燈顧名思義就是白天才開,晚上還開真的很刺眼,要開請減半亮度,謝謝!!

日間行車燈是歐盟開始的,目的是讓車輛在白天時辨識度提高,本來是開頭燈~

可是開頭燈很耗電,對車輛的電系負擔比較大,因此車商開發出所謂的日間行車

燈,不用頭燈那麼亮那麼大展,後來LED開始流行就用LED當光源....

通常會影響行車的大多是車輛出廠後事後加裝的,沒有經過專業人員裝配調整,
純粹是裝好看的。

网友C:
LED好像是3串一組
不妨找時間量測一下LED電壓電流多少
盡量將LED的單顆功率壓在0.75瓦以內
除了比較不耗電,對壽命也有幫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日間行車燈是歐盟開始的,目的是讓車輛在白天時辨識度提高,本來是開頭燈~

可是開頭燈很耗電,對車輛的 ...

這種LED光源對對向來車是一種危害,還可能讓對向車看不到前方而發生車禍
PS.晚間的時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LED光源對對向來車是一種危害,還可能讓對向車看不到前方而發生車禍
PS.晚間的時候 ...

中肯!
歐都拜騎士最討厭的就是開遠燈與改過的車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這種LED光源對對向來車是一種危害,還可能讓對向車看不到前方而發生車禍
PS.晚間的時候 ...

原廠的日間行車燈晚上點頭燈不會關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廠的日間行車燈晚上點頭燈不會關掉?

這我就不知道了,賺得少買不了新車阿n_118|
現在很多原廠車的煞車燈,用LED整個亮到想OOXXO了,LED發光角度小,對人眼睛真的是一種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好像是3串一組
不妨找時間量測一下LED電壓電流多少
盡量將LED的單顆功率壓在0.75瓦以內

是三串一組, 電路板有限流電阻,應未使用恆流驅動才會造成高溫燒毀.
法規有規定大燈亮時日行燈應關閉, 原控制盒是設計成減光,
還有線控.. 用不到的設計一堆, 需要的沒有. 找時間再改善控制盒.

网友E:
我的車有小燈和大燈,小燈是角燈、儀表、尾燈,除了儀表燈外,角燈和尾燈
我都換成LED的,角燈是T10的,尾燈是1157的,開小燈當日行燈,也不影響別人。
儀表燈本身是SM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車有小燈和大燈,小燈是角燈、儀表、尾燈,除了儀表燈外,角燈和尾燈
我都換成LED的,角燈是T10的,尾 ...

室內燈我是第一個換的, LED 煞車燈第2個換, 再來小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內燈我是第一個換的, LED 煞車燈第2個換, 再來小燈..

我室內燈、倒車燈、牌照燈、方向燈(1156歐規),通通被我LED化了。

网友F:
這燈沒有用超音波熔接喔
當初在做後視鏡時,公司都用超音波熔接
這車燈是帝寶出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燈沒有用超音波熔接喔
當初在做後視鏡時,公司都用超音波熔接
這車燈是帝寶出的嗎? ...

黑外殼是金屬, 與前燈罩接觸地方有防水膠條壓著.
對岸小魚叉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