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傳統救護車警報器內部結構

楼主(2015-03-02):
1.本次刊登的是目前舊款救護車警報報器結構,採用傳統類比晶體震盪電路,配合輸出變壓器,可外接鐵桶型喇吧.
2.經測試此款市面還蠻常用的警報器,在最大聲響時的耗電約為DC12V/6A,故測試時選用了最大輸出可為10A的開關式電源,並將輸出設定為12V/8A.
底下為此款警報器內部結構圖片,請參考.

网友:
看起來好堅固  不愧是車用的

輸出變壓器  是為了做阻抗轉換對吧

楼主:
輸出變壓器主要用於廣播系統,早期學校的廣播系統就是利用此類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出變壓器主要用於廣播系統,早期學校的廣播系統就是利用此類型.

就是封在鐵罐子內的東西    就是變壓器

网友:
PA 廣播的輸出變壓器有分 70V 與 100V 兩種系統,實際應用上也沒太大分別只有最大輸出功率的差異。
將輸出電壓提高能夠將喇吧線改用便宜細線或是拉得很長很遠,也能隨便串連或並聯許多喇吧而不用考慮阻抗問題,或是直接接上一個可變電阻就能直接調整喇吧音量。
而最大缺點就是音質嚴重劣化,因為多了兩顆升壓與降壓的 EI 鐵芯的變壓器頻率響應就變的很差勁了。

歐美新建築現在也不用這種類比 PA 系統了全都走數位化,改用小型的 D 類放大器置於天花板內,再用 PowerEthernet 來傳輸電源與數位信號。
不但有 Hi-Fi CD 音質,又能調整殘響延遲做迴音補償,還有多頻道分區獨立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