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7LC7D TCON CN3接點請教

楼主(2015-03-02):
原本的P+I板掛點,因手邊有多一塊LG電源板+高壓公板,想改成P&I...
但TCON CN3 有接到原P+I的PIN5,想請教這組訊號用途??可以不接嗎??如一定要接...要如何改呢??

感謝先!!

原本的P+I板

原本的P+I板上的PIN5 腳位 NC GND SYNC SELECT

接到TCON的CN3

网友A:
這條可以不接  那是面板有問題時啟動背光板一閃既滅 接了它只是徒增困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條可以不接  那是面板有問題時啟動背光板一閃既滅 接了它只是徒增困擾而已 ...

感謝您的說明,可以放心的改下去囉,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