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先進日立電冰箱的壓縮機器動器接法

楼主(2015-03-03):
配線圖

配線圖

多的兩條線

多的兩條線
請問各位先進日立電冰箱的壓縮機器動器接法

故障情形~壓縮機無動作!!小弟想說自己動手維修

發現啟動器上面有一個圓形的線段了(上面寫45H)

買了一個一模一樣的~但是線接上去發現多了2條沒地方接的線~因為當初是爸爸拆的 所以不知道原本怎麼接

請問前輩可以教我如何接嗎? 是這兩條線((白色跟黑色)) 剝線綁在一起還是?

网友A:
那顆圓形過載保護器是新買的嗎?上面那條短黑線是跟著新品來的嗎?

如果是的話,拿掉那條白線,黑短線插到啟動器中間腳(原本插白線的位置),從套管出來那條黑線插到圓形過載保護器另一腳,將啟動器與過載保護器裝回壓縮機送電試試看。

第一張照片電路圖,壓縮機啟動與運轉線圈標示顛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圓形過載保護器是新買的嗎?上面那條短黑線是跟著新品來的嗎?

如果是的話,拿掉那條白線,黑短線插到 ...

是的~那條短黑色是購買新的過載保護器就有的

网友:
壓縮機有可能已故障

楼主:
原本是完全無動作的~拆卸才知道有條線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完全無動作的~拆卸才知道有條線斷了

已解決嗎??

网友:
買錯了 買到冷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