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東元,士林的通用向量變頻器如何選?

楼主(2015-03-03):
請教各位前輩,小弟要選一款變頻器,負載是1.5Kw三項380V電機,工況是帶動滾珠絲杆往復運動,頻繁正反轉,我想選擇2.2Kw的變頻器,看到台達M系列和士林SE2系列,士林看起來價格較便宜。不知有使用過的前輩能否給予我幫助!先謝過了!

网友A:
工況是帶動滾珠絲杆往復運動,頻繁正反轉.....

以前看過電梯公司裝安川(Yaskawa)的....一樣是頻繁正反轉
一點小意見
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況是帶動滾珠絲杆往復運動,頻繁正反轉.....

以前看過電梯公司裝安川(Yaskawa)的....一樣是頻繁正反轉

謝謝推薦,安川很好,價格也較貴啊!

网友B:
台達M type 使用士電SS2即可對應,價格可以再便宜,不需要使用SE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達M type 使用士電SS2即可對應,價格可以再便宜,不需要使用SE2。

謝謝,最後還是選了東元臺安的E310-403-H3,在大陸有RMB470元的台達,也有RMB1300元的台達,仿品太多,無法分辨。還是選了東元的產品。謝謝幫助我的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