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台國際牌窗型冷氣還值得留下來嗎?

楼主(2015-03-03):
家裡因為裝潢把這台卸了下來,本來想清洗一下給客房使用,可是師傅送來照片說不建議再繼續使用。這台運作還算正常,只是部分鏽蝕嚴重,不知道還有沒有救? 值得花錢再補強嗎? 可否請站上專家提供一下意見,感謝!

网友:
已經鏽蝕滿厲害了,讓它退休吧

网友:
鏽蝕粉嚴重是真的...但冷氣功能正常啊.
冷氣清洗的師傅又不是鐵工,處理起來當然粉麻煩...所以會建議換新的很正常.
如果自己有閒的話,看是要借屍還魂還是用糊的都可以啊(如果有熟識的鐵工更好)...
畢竟重點的冷氣功能正常嘛(只是殼鏽了)...
自己搞得話,鐵鏽清一清,多噴幾層漆(尤其底盤),側邊熱排結構加固(我會用2~3根角鐵鎖骨架),然後用矽利康把角鋼跟熱排側邊糊滿滿...
外殼重上漆(視需要),測基OK後就繼續用到掛(以上是用糊的)...
當然這是粉厚工的,願意賺的除非是交情很好,不然開天價是正常的...
正式的公法大都是去殺或者拆一組外殼回來換,不過要維修的人肯才行...

网友:
要是我我會不動他~吹到掛點~
一動可能就掛了~
不過電費應該浪費不少~

网友:
散熱排都鏽蝕嚴重,實在不建議硬撐;耗電.冷房能力差,那個機種少說也有十多年了...
   換台新的.省電.省錢.省荷包?

楼主:
多謝大家提供意見,小弟已經決定報廢了。這台是國際牌CU45等級的窗型,已經用了約15年,是差不多要壞了。我覺得現在的冷氣機好像沒有早期耐用,以前家裡有台日立夢鄉,超過20年還是好好的,鏽蝕也沒有這麼嚴重。

网友:
壓縮機拆下來,進吸口各焊上工作管,超好用。

网友A:
請問先進們,如果這台拿來玩熱泵會怎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先進們,如果這台拿來玩熱泵會怎樣?

熱泵還要改控制機板,有點不太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