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視頻數字盒畫面每隔幾十秒閃一下

楼主(2015-03-03):
用高清綫連接,畫面每隔約二幾至三幾秒閃一下
用 AV 或 s vidio 連接完全沒事,試過換高清綫及清潔高清插都是這樣畫面閃一下
請問各位是關電源事?
請指點謝

网友A:
換電容吧  低壓濾波 區   還有板子上如果有DC-DC  他的電容也要換

网友:
高清插座是否鬆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電容吧  低壓濾波 區   還有板子上如果有DC-DC  他的電容也要換

不知那裡是低壓濾波區
是高清插附近的電容全部要換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那裡是低壓濾波區
是高清插附近的電容全部要換掉嗎

不是有一個的電容鼓起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一個的電容鼓起來嗎

電源有一顆電容鼓已換掉,晝面都會閃
高清插附近低壓電解電容沒有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一個的電容鼓起來嗎

發覺盒子設定解析度576p 畫面沒有閃,選720p 或1080p 畫面會閃
電視解析度1366×768
不知是盒子還是電視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發覺盒子設定解析度576p 畫面沒有閃,選720p 或1080p 畫面會閃
電視解析度1366×768
不知是盒子還是電視 ...

這只能用另一台來交叉比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只能用另一台來交叉比對了

謝謝指點
解碼板內的電解電容約50個,拆了十幾個有很多容量少了一半,一些少了30%,外表沒有鼓,更換了一部分電容,畫面沒有閃
而電源之前有有拆過電容,都是有很多容量少了一半,有些還沒有容量,但量過幾組輸出電壓沒有少,把板上全部電容所有換掉,但畫面都是閃
盒子有那縻多電容不良,為何機會開得著?

楼主:
RE: 高清視頻數字盒畫面每隔幾十秒閃一下<己解決>

謝謝各位...

网友B:
所以把電容都掃光問題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把電容都掃光問題就解決了?

解碼板內電容換掉了一半就解決了,板內有十幾粒是16v220uf,買了25v220uf 代用,因電容體積大了放不下去,沒有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
解碼板內的電解電容約50個,拆了十幾個有很多容量少了一半,一些少了30%,外表沒有鼓,更換了一部分 ...

那縻多電容不良,為何機會開得著

因為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   就跟吃到那該死的問題食品一樣n_154|

通常有鼓起來電容  他不會是孤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