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淨水器問題

楼主(2015-03-03):
滿水後廢水管依然一直流水.直到壓力桶水流盡.進水閥關閉也會流.不知何原因

网友:
您這樣情況機器應該打不停吧!

网友:
RO膜破了,水從儲壓桶逆流...

网友A:
RO膜外殼純水輸出孔會配一個逆止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膜外殼純水輸出孔會配一個逆止閥

有嗎(止逆閥)?我今年年初剛換的那台(2.8張小朋友),以及另2台屍體(沙肉機),都沒看到...
還是因為我只買便宜機所以沒有止逆閥...選配?

另補充,之前回可能RO膜破,也有可能是RO膜上的2個O型環跟1個止逆V型環(y型?)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嗎(止逆閥)?我今年年初剛換的那台(2.8張小朋友),以及另2台屍體(沙肉機),都沒看到...
還是因為我只買便 ...

Ro純水輸出端逆止閥是必要配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嗎(止逆閥)?我今年年初剛換的那台(2.8張小朋友),以及另2台屍體(沙肉機),都沒看到...
還是因為我只買便 ...

RO膜純水輸出端有逆止閥,通常是金屬的(也看過塑膠的),小小一顆直接鎖在RO殼輸出端,沒注意會以為是2分管接頭。

网友B:
喔喔...原來是內建在90度的彎頭上喔...沒拆過那顆,所以不知道,一直以為是外加的單獨止逆閥...
真是長知識了,感謝指教...

這顆啦(網路抓的),會不會是這顆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喔喔...原來是內建在90度的彎頭上喔...沒拆過那顆,所以不知道,一直以為是外加的單獨止逆閥...
真是長知識了 ...

這是其中一種,另一種金屬的很像是公母延長座,也是小小一顆,像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088044343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其中一種,另一種金屬的很像是公母延長座,也是小小一顆,像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 ...

那一種讓我回想起我的第一台RO的廢水比,長的就是一顆銅質六角柱狀(還沒標多少比例)...

楼主:
受教我再回家拆開看看..RO膜都更新的

网友:
四面閥或電磁閥故障
拍個圖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喔喔...原來是內建在90度的彎頭上喔...沒拆過那顆,所以不知道,一直以為是外加的單獨止逆閥...
真是長知識了 ...

這個零件測試很簡單,用嘴吹吹看是否會漏氣即可檢查出來。

另外這個零件若有問題,會造成 RO 機一下啟動,一下停止。

另外你的 RO 機是使用四面閥還是進水電磁閥控制。若是使用進水電磁閥,同樣的可把它拆下來,用嘴吹吹看,是否會漏氣。

若是使用四面閥,由於是利用壓力桶的回壓來壓制進水,所以壓力桶胎壓不夠也會有此現象。

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零件測試很簡單,用嘴吹吹看是否會漏氣即可檢查出來。

另外這個零件若有問題,會造成 RO 機一下啟動 ...

你重現江湖了?

网友:
四面閥故障或是方向裝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重現江湖了?

是的

看到老大及一些好友的文章,覺得真的很親切!

日後再多聊聊 ^_^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看到老大及一些好友的文章,覺得真的很親切!

哈!那我得準備些爆竹歡迎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看到老大及一些好友的文章,覺得真的很親切!

咦,我沒眼花吧?

再確定一下日期2015-3-17

哈哈,歡迎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看到老大及一些好友的文章,覺得真的很親切!

歡迎 cremaker大大 再次蒞臨指導!

ㄎ一尢 一點爆竹來慶祝!!!

爆竹

爆竹

网友:
要不要擺幾桌ㄚ~~~我負責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