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EH5276吹風機維修(更換溫度保險絲完修)

楼主(2015-03-03):
在公司的垃圾堆中撿到一台Panasonic EH5276吹風機
不過大致上已經被拆開
因不知道發生的問題點為何
當然簡單組裝一下,上電測試-->當然是不會動(這是可想而知的)
出動三用電表先查看電源插頭兩端
量測開關每一段的電阻值-->結果都呈現開路狀態
看來應該是保險絲壞了
(風扇很髒,清乾淨後馬達通5V是可以轉動的)
換了一顆新的溫度保險絲(繞線兩圈+無鉛錫絲)
維修就完成~

1. 撿到的Panasonic EH5276,電源線似乎有重接線過

2. 風扇很髒

3. 一拆開~天阿還真是髒~可怕

4. 量測溫度保險絲-->開路(250V 12A 147度)

5. 溫度保險絲果然不好換,真的只能繞線加強+焊接方法

6. 另一端也來一張,不過有個可惜的地方
    白色繞線圈有個地方,不小心被扯斷了

7.  電源線也重新連接,都只用焊接方式+外加熱縮套管

8. 組裝後的完成圖
    測試冷風正常
    測試第一段熱風正常(五分鐘測試OK)
    測試第二段熱風正常

网友:
回收再利用

网友A:
請問您的保險絲規格,這種的小弟都會怕還沒斷絲錫就先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的保險絲規格,這種的小弟都會怕還沒斷絲錫就先熔了

第四張圖片
4. 量測溫度保險絲-->開路(250V 12A 147度)
溫度保險絲上面寫的  12A 250V 147的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