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32LD1 AD201M24-4N1電源版無輸出

楼主(2015-03-04):
請問各味,我目前有問題是電源板輸出都量不到電壓,但是版子上的零件也都沒有過溫燒痕,但容器也都沒有鼓起,一次側都有直流高壓但就是輸出端沒有電。
想請問有哪幾個零件比較有可疑會壞的嗎

网友:
沒有啟動當然不會量到輸出電壓阿???

啟動端有無電壓呢

楼主:
我只量到橋式前後都有電,後面switch就不知道改怎麼檢查

网友:
來問明牌嗎 都沒有基礎  是會有好心痞友告訴你的

网友:
多爬文會有收穫的

楼主:
這塊板上面有用到四顆IC,要先從哪顆優先量起

343.19 KB, 下載次數: 26

117.79 KB, 下載次數: 15

155.72 KB, 下載次數: 14

1.17 MB, 下載次數: 13

网友:
依我的理解是用5V電壓啟動電源版ON/OFF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塊板上面有用到四顆IC,要先從哪顆優先量起

你電視的電源指示燈會亮嗎 ?

不亮 : 查5V待機電源

會亮 : 斷開視訊盒,看是否正常,如正常視訊盒故障,不正常請檢查 N409 , N410 , N411 , N412 , N413 的電源

電源板正常輸出 : 關機 > CN905 : 0V , CN904 : 5V(第3腳) , CN902 : 0V
                          開機 > CN905 : 24V(1,2,3,4腳) , CN904 : 5V(3腳),12V(6,7腳) , CN902 : 22V(1,2腳)

N409 : 輸入+12V  , 輸出+5V
N410 : 輸入+5V    , 輸出+2.5V
N411 : 輸入+5V    , 輸出+3.3V
N412 : 輸入+5V    , 輸出+3.3V
N413 : 輸入+12V  , 輸出+5V

楼主:
目前是待機燈都不亮,謝謝各位我會先朝開機電源部分找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