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電路板

楼主(2015-03-04):
請問各位專家

這是象印電子鍋的電路板 , 型號晚點補 , 忘了抄

會出現E01 跟 E03 , 不一定 , 功能鍵已無法按 , 有時會有時鐘顯示

請問這還有救嗎?

thanks

网友:
你先檢查電池,及最右邊中間處,電路板已焦黑那部份吧!

若無基本測試電子零件基礎,就call原廠換板 或  自己買來更換

PS:此台電子鍋是你自己的嗎?
      if yes 那要確認一點,你是否不慎將水流入電路板過!!!

网友:
好像聽說過象印或虎牌公司自行拆過會拒收
所以我都等到估價過後確定不修才敢自己拆
拆過一台ZCF-18 E01 拆後查看到鍋蓋與機體
中一條連接線已近乎斷裂焊接好後已修好
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