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EPSON C1100列印黃色大偏移

楼主(2015-03-04):
我有一台EPSON C1100的彩色雷射印表機,使用頻率很低,最近要使用時才發現,整個彩色的部分套色全部跑走了
但是黑色的部分到是完全正常,印表機上的小液晶螢幕沒有任何錯誤訊息,開機自我檢查都ok
查網路有一說是彩色的刮片有問題,請問是指哪裡,有無可能自行處理,還是感光滾筒更換就ok了,
感光滾筒的價錢實在太高了,怕買了還是有問題就虧大了

网友A:
這應該是定位跑掉了,看能不能先重新定位校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定位跑掉了,看能不能先重新定位校準看看

可以請教如何重新定位校準嗎?有試著把所有的碳粉匣取下在重新裝上,也沒用
液晶螢幕的選項好像也沒這一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如何重新定位校準嗎?有試著把所有的碳粉匣取下在重新裝上,也沒用
液晶螢幕的選項好像也沒這一項 ...

該機器軟體應該都有您電腦找找看

网友:
從印表機設定,作定位設定看看。設定-->印表機-->選epson看看

网友B:
從印表機控制面板裡有個選項是色彩校正
我忘記步驟了,但確定有校正的選項
先校正看看
這跟光鼓刮刀沒關係,是套色的問題
一般來說如果刮刀問題會呈現直直的一條線
但您黃色是斜斜的
還有一點,也可考慮更新驅動程式看看
小弟修過不少台c1100,也還沒見過這麼誇張的

楼主:
感謝以上兩位,忘了提,我的作業系統是win7-64,發現xp版才有EPSON監控程式,所以目前還是無解
到是進階的手冊有提到,若是列印汙染其他部分很可能是列印路徑有髒汙,可以多印幾張空白頁清潔
這個方式有改善一些,就是不會印那麼大一塊其他顏色,但是套色還是沒能對齊,還差滿多的
繼續找原因跟解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印表機控制面板裡有個選項是色彩校正
我忘記步驟了,但確定有校正的選項
先校正看看

我有在網路找到這個,其中第247頁開始是液晶顯示幕的列表,其中並沒有大大所提的校正
http://www.manualslib.com/manual ... tml?page=258#manual
到是在258頁時有提到按著DOWN再開機會有一個SUPPORT MODE出來,但是開機完成後,就消失了
所以這一項Calibration不知要如何啟用,還請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還有若是這個套色大偏移現象出現時,紙張的背面也會有類似淺淺的髒汙疊影出現

楼主:
重複進行按著DOWN鍵開機,終於有一次看見他自己顯示在Calibration,但是時間很短暫,一下就READY
用WORD寫一個有底色的字來印,但是列印還是沒改善,繼續想查原因

网友:
我推測是"主板" BGA不良

网友B:
因為C1100壞板子的機率真的很低
小弟修到現在甚至還沒碰到過壞板子的機器
幾乎都是光鼓或是顯像單元占大多數
EPSON不論是黑白雷還是彩雷板子的用料其實都還不錯
但不敢說一定不會壞
因為目前公司內沒有c1100無法跟您說怎麼校正
只能靠開機他自己Calibration
如果真的Calibration數次狀況還是一樣
那就真的要考慮板子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C1100壞板子的機率真的很低
小弟修到現在甚至還沒碰到過壞板子的機器
幾乎都是光鼓或是顯像單元占大多 ...

樓上兩位大大指的是這一塊板子嗎?若是的,因為我之前有拆過一台朋友的,零件大多還在
更換過來,記憶體,網卡都有交叉測試,確定開機正常,似乎跟這一塊無關

列印情況還是一樣嚴重

网友B:
能否印一張滿版彩色圖片
可能會比較好判斷
另外依您第二張照片來看
紅色部分有被感光滾筒的上蓋刮到
而且範圍還蠻大的
就算您把套色問題處理好
滿版圖片也會因為碳粉被光鼓上蓋刮到
整個會不能看喔
因為範圍很大即便把上蓋墊高可能也沒有多大效果
只能換整個光鼓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印一張滿版彩色圖片
可能會比較好判斷
另外依您第二張照片來看

試圖滿版列印,再WIN7-64下的印表機管理頁面,看頁印大小大約是5MB多,列印順序分別是從右到左,紅色部分漸漸變少,黃色也是,第三張是換別的試

最後圖面沒有成功出來,有錯誤訊息,"INVALID DATA",被我越搞越嚴重了

原稿應該長這樣

网友:
您要不要先找台32位元的主機試看看
如果還是一樣,建議您還是送修吧
說真的小弟還沒看過c1100壞這樣的
如果以HP的彩雷來說
套色不準,經校正還是不行
那就有可能是內部負責控制個碳粉匣出碳的電磁閥被海綿貼黏住導致套色或是出碳異常
這就要拆得有點裡面才有辦法處理了
現在您可能要考慮修起來要花多少錢了
光是一個光鼓原廠要7千多以上,副廠也差不多要3700元左右
建議您三思

网友:
建議您找台xp來試印看看

楼主:
xp試印結果一樣不行,就是因為感光滾筒實在是太貴了,不能確定之前,買不下手,萬一不是他的問題,這就虧太大了,
到是現在有時會多跑出一個Service Req E510錯誤訊息,查手冊說是ROS Motor error或是PWBA MCU could not receive signals output from SOS Sensor in ROS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建議是換PWBA,
越玩越大條,先把正常工作完成,反正一時用不到這台印表機,下周比較有空,再繼續

楼主:
還不到大卸八塊的地步,換了所謂的PWBA版在上蓋下方(前台留下來的遺體),結果更糟,連SELF TEST都過不了,還出現E513處誤,只好再換回來原來那塊,之前辛苦留下來的零件,竟然都是壞的?
目前是完全不能印了,可以正常開機,但是一印就會出現E510的錯誤,但是目前搞不清楚哪一個是ROS MOTOR,還請知道的大大提示一下,

网友:
Service Req E510 雷射器棱鏡電機錯
Service Req E511 TR0 Failure (請看下方轉貼文)
Service Req E513 NVRAM Error
Service Req E514 PAGE Timeout
Service Req E516 雙面單元錯
Service Req E517 進紙部件錯.
Service Req E520 二次轉印錯.
Service Req E521 二次轉印初始錯.
Service Req E523 PCDC Error.
Service Req E524 碳粉濃度過低.
Service Req E525 碳粉濃度過高.
Service Req E526 ADC 感測器錯
Service Req E530 濕度感測器故障.
Service Req E531 PR 電機故障
Service Req E532 P/H 電機2 故障
Service Req E533 溫度感測器故障.
Service Req E534 定影器故障(低溫)
Service Req E535 定影器故障(燈管)
Service Req E536 定影器故障(超時)
Service Req E537 定影故障(過熱).    先量一下燈管兩端,如果不通,要換燈管,如果通,再重裝一下定影器。換整個定影器的情況不多
Service Req E542 IBT 刮板錯.
Service Req E546 雙面電機故障.
Service Req E547 主電機故障.要維修
Service Req E998 引擎通信錯.

楼主:
謝謝回復,中文看得懂,英文也還OK,重點是不知道是哪一個馬達?

网友B:
錯誤碼只能當參考並不是一定對
維修除了用看的聽的聞的,之後便是靠經驗
拆機也會有一定的風險
小弟也曾經越修越嚴重
不拆沒事,一拆板子就空焊,不然就是插頭壞掉,線內斷,排線銅箔脫落
馬達也是很少壞的零組件,甚至要它壞很難
您有拆過上蓋下方的板子,先確定一下線是否都接對,有沒有接妥
之後,要靠經驗了
每種機器不論自檢還是列印的動作,都要很清楚您才會知道這個動作正不正常,發出這種聲音正不正常
恕小弟直言光憑您的說法實在很難知道這台機器問題出在哪
現在不只套色跟列印面有刮痕的問題了
勸您還是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錯誤碼只能當參考並不是一定對
維修除了用看的聽的聞的,之後便是靠經驗
拆機也會有一定的風險

您說得很忠肯,我非常贊同,換回原版子就可以SELF TEST,所以對我自己的接線注意力還有信心
機型太老舊了,就算送修也划不來,用力拼一個你死我活,結果有兩種,不是多了一大把奇怪規格的步進馬達跟電路板,就是被我瞎貓搞好了
現在看來第一種可能比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說得很忠肯,我非常贊同,換回原版子就可以SELF TEST,所以對我自己的接線注意力還有信心
機型太老舊了 ...

嗯嗯,如果有時間自己摸索當然是最好的

楼主:
開場剖肚後,終於把雷射模組拿出來了,打開看果真有一個六面菱鏡裝在一個很像光碟的主軸馬達
據手冊說明這個馬達可以用一個橫定的速度轉動,把雷射二極體的光反射出來感光滾筒上
那這麼說謎題解開了,真的有一個激光馬達,但如樓上大大所言,馬達不是容易故障的元件,那應該是控制晶片故障了
上網拍查看有無零件可買,結果看到不少不含感光滾筒及碳粉的二手空機竟然不到千元,拍一台來把我現有的耗材移過去就好了,
那我是在這裡忙什麼呢?

楼主:
找了認識的二手維修商,他給了個價錢,牙一咬衝了,若是還不行就認賠不玩了
又花了一番功夫,把雷射模組給裝回去了,手冊上說也有可能是電源版,一併換了,拆太多次了,很煩
列印印表機自己的狀態列,終於OK了,錢花得就值得了,趕快是印一張彩色的,套色正常了,只是顏色偏很多,不正常,應該是我亂搞的結果,感光滾筒也有些汙染到了
到是提醒想自己修的朋友,拆後側進紙部分(標示為E得哪裡)裝回去的時候,下方有一個透明片,一定要裝回正確的地方,不然紙張會吃不到上不去

网友C:
這台在惜物網公家機關丟了非常多出來~因為幾乎都是感光滾筒故障~
但一個太貴所以乾脆不修了~就放著等報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在惜物網公家機關丟了非常多出來~因為幾乎都是感光滾筒故障~
但一個太貴所以乾脆不修了~就放著等報廢.. ...

這我也有在惜物網找,這一陣子沒去找,不過他那裏常有奇怪的鏢客提高價格結標然後不領貨
感光滾筒故障不修是對的,這是廠商操作的結果,買一台新的直接可以印只要1萬多元,感光滾筒卻要7~8千,任誰都覺得不合理,之前還在資訊展裡遇見買一套耗材送一台印表機這樣的怪現象,只是這樣做卻苦了地球

楼主:
這次能夠順利的將這台印表機毫無損傷的拆開,又正確無誤的裝回去,沒有發現有剩餘螺絲沒鎖回去,全敗上面這個檔案之賜
雖然都是英文的,但是有詳細的圖解,我要拆的是雷射模組總共只有五顆螺絲要卸,但是要拆左右側蓋,後側蓋(E)及前面液晶面板下方的蓋子(換碳粉的)
這樣才能解開這五顆螺絲,要是沒手冊,拆開大概就等於壞了,把檔案分享給有需要拆這台的朋友
所有相關錯誤訊息也都可以查得到,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修

网友B:
雷射掃描組的馬達可從開機自檢發出的聲音來判斷是否有運作
比較常發生的是馬達本體跟六角菱鏡也就是軸心間因為沒有潤滑油太澀導致摩擦力太大運轉不順
但這種狀況通常菱鏡運轉的時候會有很大的雜音可供判斷
需要雷射掃描組早跟我講就好,我寄一組過去給您,我們公司一大堆
因為目前沒有遇到雷射掃描組壞掉的
殺肉機很多,用不到也是等著請資源回收來載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射掃描組的馬達可從開機自檢發出的聲音來判斷是否有運作
比較常發生的是馬達本體跟六角菱鏡也就是軸心間 ...

感謝大大,因為我從頭到尾只有這一台C1100根本就分不出正常開機,跟有雜音的情況
不過花個數百元,換回一台堪用機,值得了

楼主:
看似成功的印了一張windows的測試頁,還有別的事情要忙就先放著,結果今天要印還是一樣出現E510的錯誤
不過這次是紙張剛從加熱模組出來2/3就卡住,不知又是甚麼問題

楼主:
要拆雷射模組工程浩大,但不甘心就此放棄,依序先從背後拆起,馬上發現問題,雷射模組有三條線,一條接地用鎖的,一條紅白線,一條信號排線,就是這條一開始沒插好,印了幾張OK的,震動過後鬆了,重新插過就OK了,印了幾張顏色也都正確,速度也正常,終於可以正式結案了